请教这个闪烁电路的原理

楼主(2020-08-10):
这是个电瓶车用的闪灯器。我从板上抄下来的,应该没错。功能是:“输出”那里输出方波,灯就一闪一闪了。
但我不明白原理,哪位能给讲讲?
另外,为什么要有桔色线?因为它,输出和地之间只隔着 222,岂不浪费电量?

谢谢!

@zyj9490 :多谢提示。我找到了示例,不像啊。我没基础,稍微一变形就看不出了。
双稳态谐振电路,通过电容的充放电得到正反馈状态反转而已。

网友A:
有这条线,这个电路才能闪烁。 消耗几十个微安,不算大。

网友B:
图实在没法看,太不规范,也不对。

网友B:
所有连接点必须要画上,否则就不构成通路,元件应该按照电流走向布置并使用标号,负载也要画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有连接点必须要画上,否则就不构成通路,元件应该按照电流走向布置并使用标号,负载也要画上。 ...

重画了一下,好些了吗?

你觉得能好些么?

楼主:
其实就是这种东西吗?看不出来啊。

双稳态电路并不适合以闪灯器的串联方式接在电路中。

网友B:
给你一个参考:

网友B:
前面已经说过,你测绘的电路不对,画的也很不规范,上图就是按照电流走向画的,看起来自然就容易得多。

网友B:
@wendenggo,出来解释一下,你屏蔽我的帖子是何理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面已经说过,你测绘的电路不对,画的也很不规范,上图就是按照电流走向画的,看起来自然就容易得多。 ...

本人水平实在有限,下面绿箭头是我理解的电流走向。我不懂场效应管,所以我不知道那里的电流。负载部分放在最下面是为了尽量减少走线交叉。

我就是怕测绘错了才上来问的。念在我的态度上,请指点一下吧,多谢!

给了你一个图,被屏蔽了,等管理员的说法……

网友B:
重新发一遍吧:

注意看图中按电流走向的元件布置。

网友C:
能把图画成这样也是满佩服你的

楼主:
多谢!我尽量照你的线路重画了,两者比较相似,但绿圈那差别较大。能请你看看电路对么:

我的 output 就接到它的 L1 L2 L3 L4 上了。我没有蜂鸣器。

注意不要受左图的影响,该电路有问题,主要是让你参考如何画图的。你的电路并非串联在灯回路里,居然有接地点,这个在兼容机械式闪光器的电子闪光器中应该不存在,这个务必确认。如果闪光器有电源和接地点,应该用双稳态电路才对。
你测绘的电路肯定不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我尽量照你的线路重画了,两者比较相似,但绿圈那差别较大。能请你看看电路对么:

注意不要受左图的影响,该电路有问题,主要是让你参考如何画图的。你的电路并非串联在灯回路里,居然有接地点,这个在兼容机械式闪光器的电子闪光器中应该不存在,这个务必确认。如果闪光器有电源和接地点,应该用常规结构的双稳态电路才对。

网友B:
建议你把负载即灯务必画在电路里,仍然参考前面给你的那张图的画法。

网友B:
过去的车辆转向灯是直接接在转向开关和车辆电气地之间,转向灯开关的另一端接电源,转向灯专用灯泡里有个双金属片,通电发热后会反复接通、断开,从而发出闪光。但这样的灯泡太贵,可靠性也不好,灯丝被反复拉扯,寿命很有限,于是后来就用普通灯泡代替,然后在灯回路里串联了一个独立的双金属开关做闪烁控制,这就是闪灯器的由来。但机械开关的寿命毕竟还是很有限,再后来就发展出电子式闪灯器,接线方式则兼容传统机械式闪灯器,简单串联在转向灯回路里,属于车辆电气里的标准部件,只要工作电压和功率兼容就可任意替代。
为什么说你测绘的电路不对?因为你的电路显然违背了闪灯器可任意替换的原则,不再是标准件了。当然,电动自行车领域可能比较混乱,有些产品可能不遵从标准,但这只是可能,所以需要仔细确认,毕竟采用标准件的成本会更有优势,廉价产品又何必舍近求远呢?所以仔细测绘电路,确认接线,包括转向开关和灯都要画在电路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去的车辆转向灯是直接接在转向开关和车辆电气地之间,转向灯开关的另一端接电源,转向灯专用灯泡里有个双 ...

多谢你的分析,让我茅塞顿开。我测绘的这个闪光器确实不遵从标准,不和灯泡串联。有 3 个脚:
1、12V
2. GND
3、OUT
灯泡接在 OUT GND 之间。但它就是没用 555。

双稳态电路并不一定非要用555,用分立元件就可以,成本还更低。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你的分析,让我茅塞顿开。我测绘的这个闪光器确实不遵从标准,不和灯泡串联。有 3 个脚:
1、12V
2.  ...

三脚闪灯器也是标准,电源、地、输出,由双稳态电路驱动。若你测绘的图对,R4是并联在灯上的,那么就是假的三脚闪灯器,实际上还是两脚型,自然也无法采用常规双稳态电路驱动。你可以去掉R4试试,应不影响闪灯工作过程,也就是对上电暂态有点影响而已。

网友B:
那就分析一下楼主测绘的电路吧。
先不考虑R4。负载接入并上电后,C1和C2开始充电。随着C2的逐渐充电,R1上的压降逐渐增加,Q1将开始导通,Q2的栅压随之上升,直至Q2导通。Q2导通后,OUT端电压上升,对应的是C2下端电压上升,而因D1的存在,C1、C2无法通过Q2回路放电,只有被垫高,即D1负极的电位将是OUT端电压加C2上的原电压,而C1的存在也使Q1射极的电位同步被垫高,这将使Q2栅压上升,Q2导通程度加深,这是一个正反馈过程,将使Q2深度导通,直至out端电压迅速升至电源电压,即亮灯。此时D1处于反偏态,C1、C2于是失去了充电来源,只能通过R1、R3以及Q1和R5回路放电。因R1、R3回路阻抗远小于R5,所以C2放电比C1快,这将维持Q1的导通,直至C1两端的电压足够低,对应的就是Q2栅压的逐渐降低,直至无法维持饱和导通,out端电压将降低,一旦降低,又是一个正反馈过程,Q2将迅速截止,灭灯。电路于是又回到初始态,C1、C2又开始充电,从而进入下一轮循环。
R4的引入与驱动无关,故实为两脚闪灯器,但R4的引入会使电路提前进入工作态,否则开关接通后C1、C2的初始充电会相对较慢,亮灯会稍晚些。开关接通后的灭灯态,C1、C2上还会有一定残留电压,不是从0起充的。

网友B:
电动自行车这么设计,可能是为了兼容两脚闪灯器和三脚闪灯器,这样两种标准的闪灯器都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