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MM32下载 JLink和STlink

楼主(2020-08-10):
MM32能够使用st-link和j-link下载吗?在keil里面设置好之后,能够识别到ID,也能够擦除芯片成功,但是下载的时候提示Error:Flash Download failed - "Cortex-M0", 芯片是MM32SPIN27PF,有人用过jlink或者stlink下载成功吗?或者推荐一款下载调试器,官方的mm32-link没有购买途径啊。

网友A:
这J-LINK肯定可以下载,ST-LINK没试还不知道,需要添加相应的flash文件

网友B:
我用JLink,下载过。
无论CPU是5V 还是 3.3 V 都没有问题。
而且,JLink,我是自己做的那种(JLink-OB)

网友C:
我这两天试着用jlink ob,发现找不到芯片,不知道缺了什么文件,jflash能识别到芯片

网友D(2020-09-25):
我测试过,没有成功,第一个你内核找不到MM系列芯片,主要是JLINK目前不支持这家公司旗下芯片,第二个就你选择了M0,下载时识别不到,第三你选择STMM2F103系列也不支持。。如果有成功的,还请发一下配置。。。。

网友E:
Segger的Jlink支持MindMotion的器件:
具体可以参考 https://www.segger.com/downloads/supported-devices.php 中的支持列表 MindMotion
支持的软件,可以从 https://www.segger.com/downloads/jlink/下载最新的J-LINK 驱动软件;同时还需要升级Jlink 固件;

Jlink Support MindMotion

Jlink Support MindMotion

网友F:
发现找不到芯片,不知道缺了什么文件,jflash能识别到芯片

网友G(2020-10-28):
引用 网友E:
Segger的Jlink支持MindMotion的器件:
具体可以参考 https://www.segger.com/downloads/supported-devices. ...

我下载jflash V6.70a
但没有MM32F0010XX选型,jlinkob也提示更新,并更新成功

网友H:
st-link v2亲测可用

网友I:
Jlink目前对国产片子的支持还很少

网友J(2020-11-29):
你这个芯片是在哪里买的呀 有开发板么

网友K:
反正我用stlink和自做的jlinkob都烧进去了。。

网友L:
应该都可以吧

网友M:
理论上只要是ARM-Cortex内核的,都可以用Jlink和STlink下载,只是不知道原厂芯片的兼容性做的咋样了。

网友N:
可以下载,就是不知道可靠不?

网友O:
JLINK是可以的

网友I:
应该是芯片flash算法没对

网友P:
就Jlink就可以啊,应该是你得Keil没有对应得Flash下载算法。

网友Q:
应该是你KEIL没有安装芯片支持包吧?

网友R:
MDK中JLINK下载的时候选择对应的M0或者M3核都可以,芯片型号不用太关注。直接可以下载

网友S:
看提示应该是MDK里面选择的FLASH下载算法不对

网友T:
肯定可以的啊,只是不知道国产MCU兼容性咋样。

网友U:
是不是flash算法不对

网友V:
我一直使用jlink,没有用过别的烧录器。

网友W:
是不是你KEIL没有安装芯片支持包

网友T:
可以的,只是看芯片的兼容性咋样。

网友X(2021-03-10):
我要有此疑问,我下载了最新的JLINK 698A,发现JFLASH依旧不支持MM32F103V系列的,难道必需要买MM32-LINK才能下载吗

网友X:
我也有此疑问,我下载了最新的JLINK 698A,发现JFLASH依旧不支持MM32F103V系列的,难道必需要买MM32-LINK才能下载吗

网友Y:
都是支持的,只要是arm的内核,jlink肯定支持,而且st-link也是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