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LDO基础知识:噪声 - 第2部分

楼主(2020-08-11):
在我的上一篇博文LDO基础知识:噪声 – 第1部分中,我探讨了如何减少输出噪声和控制压摆率,方法是为参考电压(CNR/SS)并联一个电容器。在本篇博文中,我将讨论降低输出噪声的另一种方法:使用前馈电容(CFF)。
什么是前馈电容?
前馈电容是一个可选的顶容器,与电阻分压器的上半部电阻并联,如图 1 所示。
图 1:使用前馈电容的NMOS低压差稳压器(LDO)
与降噪电容(CNR/SS)相似,添加前馈电容具有多种效果。最主要的是降噪,还包括改进稳定性、负荷响应和电源抑制比(PSRR)。(应用报告“使用前馈电容的低压差稳压器的优缺点,”详尽讨论了这些益处。)值得注意的是只有使用可调节LDO时才能使用前馈电容,因为此时电阻网络在外部。
降噪
LDO进行调节时会使用误差放大器,而误差放大器会使用电阻网络(R1和R2)来提高参考电压的增益,从而驱动FET的栅极,这与同相放大器非常相似。参考的直流电压将增加???倍。不过,考虑到误差放大器的带宽,您还可以寄望于参考电压某些交流元件的放大功能。
通过为电阻分压器上半部分电阻并联电容器,您就针对特定频率范围引入了一个分流器。换言之,您使该频率范围内的交流元件贡献于单位增益,此时R1模拟短路的情况。(请牢记所用电容器的阻抗属性,以便确定该频率范围。) 如图 2 所示,您可以看到使用不同CFF值时,TPS7A91的噪声下降效果。

图 2:TPS7A91噪声 vs. 频率和CFF值
通过为电阻分压器上半部分电阻并联一个100nF电容器,可将噪声从9μVRMS降至4.9μVRMS.
改进稳定性和瞬态响应
添加一个CFF还为LDO反馈环路引入了零点(ZFF)和极点(PFF),它们的计算见等式 1 和 2:
ZFF = 1 / (2 x π x R1 x CFF) (1)
PFF = 1 / (2 x π x R1 // R2 x CFF) (2)
在达到发生单位增益的频率之前就形成零点,可以改善相位裕度,如图 3 所示。
图 3:仅使用前馈补偿的典型LDO的增益/相位图
您可以看到如果没有ZFF,单位增益的发生大约将提前约200kHz。通过添加零点,单位增益频率向右移动了一点(~300kHz),但是相位裕度也增加了。由于PFF位于单位增益频率的右侧,所以它对于相位裕度的影响也最小。
在改进LDO的负荷瞬态响应后,将看到相位裕度的明显增加。在相位裕度增加后,LDO输出将减少振铃并更快速稳定。
改善PSRR
取决于零点和极点的设置,您还可以巧妙减少增益漂移。图 3 显示了零点对从100kHz开始的增益下降的影响。通过提高频段内的增益,您还将改进该频段的环路响应。这会改善该特定频率范围的PSRR。参见图4。
图 4:TPS7A8300 PSRR vs. 频率和CFF值
如图所示,增加CFF电容值,会将零点推向左侧。催生较低频率范围内产生更佳的环路响应和相应PSRR。
当然,您必须选择CFF值和适当添加零点ZFF和极点PFF,这样才不会造成不稳定。遵守上面这个数据表给出的CFF限值,即可防止不稳定情况的出现。大电容值CFF会造成前述应用报告介绍的其他问题。
表 1 列出了有关CNR和CFF如何影响噪声的经验法则。
表 1:CNR和CFF vs 频率
结论
正如本文论述的那样,添加一个前馈电容可降噪,改进稳定性、负荷响应和PSRR。当然,您必须仔细选择电容器才能维持稳定性。如果采用降噪电容器,交流性能将获得大幅改善。这些是您需要牢记以便优化电源的几个方法。

网友A:
如何去除ldo等供电电源的高频噪声

网友B:
ldo稳压ic会不会引入纹波和噪声

网友C:
怎样区别电源输出的纹波和噪声?

网友C:
电源如何降低电源噪音

网友D:
电源有噪声正常吗

网友E:
LDO到底是个稳压器还是降压电路?

网友F:
ldo没有输出电容对瞬态响应怎样

网友G:
LDO的输入输出特性是怎样的

网友H:
dc-dc输出加rlc滤波再进ldo对抑制纹波有作用吗

网友I:
开关电源带来的噪声怎么处理?

网友B:
LDO IC能用到哪些产品领域

网友C:
电源产生噪声的原因有哪些

网友A:
如何计算ldo的psrr和noise

网友D:
电源变压器有噪声是什么原因?

网友H:
如何将开关电源输出纹波噪声减小

网友G:
超过1个负载时,用1路ldo好还是多路ldo好

网友F:
为什么DCDC的纹波比LDO大?

网友I:
地线和电源线之间的噪音是如何产生的?

网友E:
LDO的旁路电容Cb是怎么来的

网友J(2020-10-03):
低功耗LDO电源芯片有哪些

网友K:
有没有负电压输出的LDO电源管理IC?

网友L:
LDO是线性降压,如78xx,lm317 337等

网友M:
放大器电源需要ldo供电吗

网友N:
求推荐LDO或DC-DC方案

网友O:
用1路ldo好还是多路ldo好

网友P:
为什么dcdc的负载调节比ldo宽

网友Q:
ldo电源的设计资料以及ldo电源电路图。

网友R:
DO是电子设计中经常遇到的电源,是一种线性降压的电源IC。

网友S:
负载调整率这个指标主要用来评判LDO电源的性能

网友L:
DC/DC是开关变换,buck或boost,效率高,输出纹波高点。

网友K:
LDO电源有没有过流保护

网友M:
用开关电源给单片机供电有必要再加片LDO吗

网友J:
LDO的是低压差线性稳压管

网友N:
如何做LC滤波器,最大程度滤除LDO的电源纹波?

网友Q:
LDO 是一种线性稳压器

网友P:
电源模块本身消耗功率吗?

网友R:
DC/DC是开关型直流稳压电源。

网友O:
求开关电源常用芯片资料

网友S:
开关电源和LDO电源效率的比较,显然是开关电源占了上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