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10的PCA比较捕获和TIM4/5/6的捕获功能是一样的吗?

楼主(2020-08-11):
驱动库示例代码里面好像没找到TIM4/5/6的输入捕获代码,只看到了PCA输入捕获

楼主:
跑了一下PCA的示例代码,我用逻辑分析仪抓了,一直都有波形产生,但是中断只进了几次就不进了。

楼主:
找到了定时器捕获的示例代码了。华大的命名规则还真的是不一样啊。

楼主:
void cap_init(void)
{
       en_adt_unit_t enAdt;
       uint16_t u16Period;

    stc_adt_basecnt_cfg_t stcAdtBaseCntCfg;
    stc_adt_CHxX_port_cfg_t stcAdtTIM5ACfg;

    DDL_ZERO_STRUCT(stcAdt5CntState);
    DDL_ZERO_STRUCT(stcAdtBaseCntCfg);
    DDL_ZERO_STRUCT(stcAdtTIM5ACfg);

                Gpio_SetFunc_TIM5_CHA_P34();

                Clk_SetPeripheralGate(ClkPeripheralAdt, TRUE);

                enAdt = AdTIM5;

    stcAdtBaseCntCfg.enCntMode = AdtSawtoothMode;
    stcAdtBaseCntCfg.enCntDir = AdtCntUp;
    stcAdtBaseCntCfg.enCntClkDiv = AdtClkPClk0Div2;
    Adt_Init(enAdt, &stcAdtBaseCntCfg);                      //ADT载波、计数模式、时钟配置

    u16Period = 0xffff;
    Adt_SetPeriod(enAdt, u16Period);                         //周期设置

    stcAdtTIM5ACfg.enCap = AdtCHxCompareInput;
    Adt_CHxXPortConfig(enAdt, AdtCHxA, &stcAdtTIM5ACfg);     //端口CHA配置,捕获输入功能

    Adt_ConfigHwCaptureA(enAdt,AdtHwTrigTimxAFall);                                //< CHxA端口上采样到下降沿
//                Adt_ConfigHwCaptureA(enAdt,AdtHwTrigTimxARise);                                //< CHxA端口上采样到上升沿

    Adt_ConfigIrq(enAdt, AdtCMAIrq, TRUE, Adt5CaptureACalllback); //捕获中断A配置
    EnableNvic(TIM5_IRQn,  3, TRUE);   //AdvTimer5中断使能

    Adt_StartCount(enAdt);
}

void Adt5CaptureACalllback(void)
{
    Adt_GetCaptureValue(AdTIM5, AdtCHxA, &u16Capture);
    //Adt_GetCntState(AdTIM5, &stcAdt5CntState);
                //Adt_ConfigHwCaptureA(enAdt,AdtHwTrigTimxARise);                                //< CHxA端口上采样到上升沿
        //Adt_ClearPeriodBuf(AdTIM5);
                //Adt_ClearHwCaptureA(AdTIM5);
        Adt_ClearIrqFlag(AdTIM5,AdtCMAIrq);
}

@martinhu :已经修改好了
ADT的例子不会只进一次捕获中断吧,先学学那个再自己尝试着修改

楼主:
我的这个输入捕获配置是不是有啥问题?只进一次中断

楼主:
不知道这样配置是不是对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到了定时器捕获的示例代码了。华大的命名规则还真的是不一样啊。

我还没有找到

楼主:
高级定时器的示例代码,叫ADT

网友A:
引用 楼主:
高级定时器的示例代码,叫ADT

本样例主要展示ADT捕获输入功能。
说明:

================================================================================
测试环境
================================================================================
测试用板:
---------------------
HC32L110_STK

辅助工具:
---------------------
电源

辅助软件:
---------------------

================================================================================
使用步骤
================================================================================
1)连接P23(IA0)与P24(IB0)。
2)打开工程编译并运行。
3)串口输出捕获值与计数值非常接近。
4) 可以在寄存器中观察GCMAR与GCMBR的值非常接近
5) 也可以在IAR的livewatch或KEIL的Watch窗口观察变量u16Capture与GCMAR的比较值近似。
程序跑起来了,但是没有找到接近的值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本样例主要展示ADT捕获输入功能。
说明:

%5Battachimg%5D1527828

楼主:
想确定一下,多次捕获到的计数值是累加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确定一下,多次捕获到的计数值是累加的吗?

这是例程,我只是想测个外部的方波周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例程,我只是想测个外部的方波周期

例程我也用了,根据例程来改,但是获得的计数值居然每次是累加的。只能手动去清除计数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例程我也用了,根据例程来改,但是获得的计数值居然每次是累加的。只能手动去清除计数值 ...

我用的是内部时钟,感觉没有触发捕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内部时钟,感觉没有触发捕获。

我也是用的内部时钟,内部高速时钟。有没有进中断?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是用的内部时钟,内部高速时钟。有没有进中断?

可以进入中断了,我的设定周期e000,读到的值是e00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进入中断了,我的设定周期e000,读到的值是e001

那应该读到的值不对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应该读到的值不对吧

我觉得可能就是这样,
我换了主频率也是大1!

网友A:
110低功耗串口和普通串口一起用,为啥库文件定义重复?如何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0低功耗串口和普通串口一起用,为啥库文件定义重复?如何修改?

我这边没有用低功耗串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边没有用低功耗串口

好像需要自己改动库

网友A:
HC32L110的高级定时器输入捕捉功能连续计算周期,请问谁会操作每次清零重新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需要自己改动库

一般情况下不建议直接改库。自己可以折腾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HC32L110的高级定时器输入捕捉功能连续计算周期,请问谁会操作每次清零重新测值? ...

只要清除掉计数值就行了,下次进中断就是重新计数的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要清除掉计数值就行了,下次进中断就是重新计数的值

请问有库函数吗?
直接操作计数值不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要清除掉计数值就行了,下次进中断就是重新计数的值

留个球球号:9519496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有库函数吗?
直接操作计数值不会

void Adt4CaptureACalllback(void)
{
    Adt_GetCaptureValue(AdTIM4, AdtCHxA, &u16Capture);
                Adt_ClearIrqFlag(AdTIM4,AdtCMAIrq);
                Adt_StopCount(AdTIM4);
                Adt_ClearCount(AdTIM4);
                Adt_StartCount(AdTIM4);
}

网友A:
引用 楼主:
void Adt4CaptureACalllback(void)
{
    Adt_GetCaptureValue(AdTIM4, AdtCHxA, &u16Capture);

你的改动好像不对啊?计数的值还是在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改动好像不对啊?计数的值还是在增加?!

不会啊。我每次读出来的值都是对的。并不是增加的。你将你读到的值存放到一个数组里面,读100次,在判断数组存满100次的位置加个断点,看一下数组里面的值和你实际输入捕获的值是否一致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会啊。我每次读出来的值都是对的。并不是增加的。你将你读到的值存放到一个数组里面,读100次,在判断 ...
uint8_t u8Adt**=0;

void Adt4CaptureBCalllback(void)
{
    u8Adt**=1;
    Adt_GetCaptureValue(AdTIM4, AdtCHxB, &u16Capture);

    Adt_GetCntState(AdTIM4, &stcAdt4CntState);

                Adt_ClearIrqFlag(AdTIM4,AdtCMAIrq);
                Adt_StopCount(AdTIM4);
                Adt_ClearCount(AdTIM4);
                Adt_StartCount(AdTIM4);

}

    Clk_SetPeripheralGate(ClkPeripheralGpio, TRUE); //端口外设时钟使能

    Gpio_SetFunc_TIM4_CHB_P24();

    if (Ok != Clk_SetPeripheralGate(ClkPeripheralAdt, TRUE))//ADT外设时钟使能
    {
        return Error;
    }
    enAdt = AdTIM4;

    stcAdtBaseCntCfg.enCntDir = AdtCntUp;                       ///< 递加计数 ,默认是递减计数
    stcAdtBaseCntCfg.enCntClkDiv = AdtClkPClk0Div256;          ///< PCLK0
    Adt_Init(enAdt, &stcAdtBaseCntCfg);                         //ADT载波、计数模式、时钟配置

    stcAdtTIM4BCfg.enCap = AdtCHxCompareInput;                  ///< CHx端口设定为捕获输入功能
    Adt_CHxXPortConfig(enAdt, AdtCHxB, &stcAdtTIM4BCfg);        //端口CHB配置,捕获输入功能

    Adt_ConfigHwCaptureB(enAdt, AdtHwTrigTimxBRise);            //硬件捕获B条件配置///

    Adt_ConfigHwClear(AdTIM4, AdtHwTrigTimxBRise);

    Adt_ConfigIrq(enAdt, AdtCMBIrq, TRUE, Adt4CaptureBCalllback); //捕获中断B配置

    Adt_StartCount(enAdt);

请您看看源码

楼主:
Adt_ClearIrqFlag(AdTIM4,AdtCMAIrq);
AdtCMAIrq改成AdtCMBIrq

网友A(2020-09-10):
引用 楼主:
Adt_ClearIrqFlag(AdTIM4,AdtCMAIrq);
AdtCMAIrq改成AdtCMBIrq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但是依然不行,有规律的递增,我检测的是方波信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例程我也用了,根据例程来改,但是获得的计数值居然每次是累加的。只能手动去清除计数值 ...

按图中划框的设置,就可以实现自动捕获周期和自动清零,
你可以参考L19x或者L13x最新的捕获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图中划框的设置,就可以实现自动捕获周期和自动清零,
你可以参考L19x或者L13x最新的捕获例程

看了136的输入捕获例程,的确比110的输入捕获例程简单明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但是依然不行,有规律的递增,我检测的是方波信号。 ...

按照HC32L136的例程可以。你代码里面只要加上这几段代码应该就可以了,你看着改一下    Adt_ConfigHwCaptureA(enAdt,AdtHwTrigTimxAFall);                                //< CHxA端口上采样到下降沿
Adt_ConfigHwCaptureA(enAdt,AdtHwTrigTimxARise);                                //< CHxA端口上采样到上升沿
Adt_EnableHwClear(enAdt);

@martinhu :是的,136的例程的相对于以前的例程,现在的例程更容易上手。希望110也能像136一样
如果是捕获周期的话,捕获边沿是下降沿,那么硬件清零的边沿也是下降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照HC32L136的例程可以。你代码里面只要加上这几段代码应该就可以了,你看着改一下    Adt_ConfigHwCaptu ...

#include "ddl.h"
#include "lpuart.h"
#include "bt.h"
#include "clk.h"
#include "lpm.h"
#include "gpio.h"

#include "uart.h"

/******************************************************************************
* Local pre-processor symbols/macros ('#define')
******************************************************************************/

/******************************************************************************
* Global variable definitions (declared in header file with 'extern')
******************************************************************************/

/******************************************************************************
* Local type definitions ('typedef')
******************************************************************************/

/******************************************************************************
* Local function prototypes ('static')
******************************************************************************/

/******************************************************************************
* Local variable definitions ('static')                                      *
******************************************************************************/

/******************************************************************************
* Local pre-processor symbols/macros ('#define')
******************************************************************************/

/*****************************************************************************
* Function implementation - global ('extern') and local ('static')
******************************************************************************/
/**
******************************************************************************
** \brief  Main function of project
**
** \return uint32_t return value, if needed
**
** This sample
**
******************************************************************************/
//static stc_adt_cntstate_cfg_t stcAdt4CntState;
//static uint16_t u16Capture;

/******************************************************************************
* Local variable definitions ('static')                                      *
******************************************************************************/

/*****************************************************************************
* Function implementation - global ('extern') and local ('static')
******************************************************************************/

uint8_t u8RxData[2]={0x50,0x00};
uint8_t u8Rx**=0;
void RxIntCallback(void)
{
    u8RxData[1]=M0P_LPUART->SBUF;
        u8Rx** = 1;

        LPUart_ClrStatus(LPUartRxFull);//LPUartRxFull
}
void ErrIntCallback(void)
{
  LPUart_ClrStatus(LPUartRFRAMEError);
}

uint8_t u8RxDataUartch1[2]={0x51,0x00};
uint8_t u8Rx**Uartch1=0;

void RxIntCallbackUartch1(void)
{
    u8RxDataUartch1[1]=M0P_UART1->SBUF;
    u8Rx**Uartch1=1;

    Uart_ClrStatus(UARTCH1,UartRxFull);

}

void ErrIntCallbackUartch1(void)
{
  Uart_ClrStatus(UARTCH1,UartRFRAMEError);
}

int32_t main(void)
{

    uint16_t timer=0;
    uint32_t pclk=0;

    uint16_t u16timer=0;
    uint32_t u32sclk=0;

    volatile uint32_t u32Val = 0;

    stc_lpuart_config_t  stcConfig;
    stc_lpuart_irq_cb_t  stcLPUartIrqCb;
    stc_lpuart_multimode_t stcMulti;
    stc_lpuart_sclk_sel_t  stcLpuart_clk;
    stc_lpuart_mode_t       stcRunMode;
    stc_lpuart_baud_config_t  stcBaud;
    stc_bt_config_t stcBtConfig;

    stc_uart_config_t  stcConfigUartch1;
    stc_uart_irq_cb_t stcUartIrqCbUartch1;
    stc_uart_multimode_t stcMultiUartch1;
    stc_uart_baud_config_t stcBaudUartch1;
    stc_bt_config_t stcBtConfigUartch1;

    DDL_ZERO_STRUCT(stcConfig);
    DDL_ZERO_STRUCT(stcLPUartIrqCb);
    DDL_ZERO_STRUCT(stcMulti);
    DDL_ZERO_STRUCT(stcBtConfig);

    DDL_ZERO_STRUCT(stcConfigUartch1);
    DDL_ZERO_STRUCT(stcUartIrqCbUartch1);
    DDL_ZERO_STRUCT(stcMultiUartch1);
    DDL_ZERO_STRUCT(stcBtConfigUartch1);
    DDL_ZERO_STRUCT(stcBaudUartch1);

    Gpio_InitIO(0,3,GpioDirOut);//指示灯
    Gpio_SetIO(0,3,1);

    Clk_SetRCLFreq(ClkFreq38_4K);
    Clk_SwitchTo(ClkRCL);
    Clk_SetRCHFreq(ClkFreq22_12Mhz);
    Clk_SwitchTo(ClkRCH);

    Clk_SetPeripheralGate(ClkPeripheralLpUart,TRUE);            //使能LPUART时钟
    Clk_SetPeripheralGate(ClkPeripheralBt,TRUE);

    Gpio_InitIOExt(2,5,GpioDirOut,TRUE,FALSE,FALSE,FALSE);
    Gpio_InitIOExt(2,6,GpioDirOut,TRUE,FALSE,FALSE,FALSE);

    Gpio_SetFunc_UART2RX_P25();
    Gpio_SetFunc_UART2TX_P26();

    stcLpuart_clk.enSclk_sel = LPUart_Pclk;//LPUart_Rcl;

    stcLpuart_clk.enSclk_Prs = LPUartDiv1;///<div1
    stcConfig.pstcLpuart_clk = &stcLpuart_clk;

    stcRunMode.enLpMode = LPUartNoLPMode;//正常工作模式
    stcRunMode.enMode   = LPUartMode1;///<模式1
    stcConfig.pstcRunMode = &stcRunMode;

    stcLPUartIrqCb.pfnRxIrqCb = RxIntCallback;
    stcLPUartIrqCb.pfnTxIrqCb = NULL;
    stcLPUartIrqCb.pfnRxErrIrqCb = ErrIntCallback;
    stcConfig.pstcIrqCb = &stcLPUartIrqCb;
    stcConfig.bTouchNvic = TRUE;

    stcMulti.enMulti_mode = LPUartNormal;//只有模式2/3才有多主机模式

    stcConfig.pstcMultiMode = &stcMulti;

    LPUart_EnableIrq(LPUartRxIrq);

    LPUart_Init(&stcConfig);

    if(LPUart_Pclk == stcLpuart_clk.enSclk_sel)
        u32sclk = Clk_GetPClkFreq();
    else if(LPUart_Rcl == stcLpuart_clk.enSclk_sel)
        u32sclk = 38400u;//此处建议用户使用内部38.4K时钟,如果用户使用32.768K时钟的,此处更新成32768

    stcBaud.u32Baud = 19200u;
    stcBaud.bDbaud = 1u;//
    stcBaud.u8LpMode = LPUartNoLPMode;///<非低功耗模式
    stcBaud.u8Mode = LPUartMode3;
    u16timer = LPUart_SetBaudRate(u32sclk,stcLpuart_clk.enSclk_Prs,&stcBaud);
    stcBtConfig.enMD = BtMode2;///< 自动重装载16位计数器/定时器
    stcBtConfig.enCT = BtTimer; ///< 定时器功能
    stcBtConfig.enTog = BtTogEnable;///< 翻转输出使能
    Bt_Init(TIM2, &stcBtConfig);//调用basetimer2设置函数产生波特率
    Bt_ARRSet(TIM2,u16timer);//重载值设置
    Bt_Cnt16Set(TIM2,u16timer);//6位计数器初值设置
    Bt_Run(TIM2);

    LPUart_EnableFunc(LPUartRx);

    Gpio_InitIOExt(2,3,GpioDirOut,TRUE,FALSE,FALSE,FALSE);
    Gpio_InitIOExt(2,4,GpioDirOut,TRUE,FALSE,FALSE,FALSE);

    Gpio_SetFunc_UART1TX_P23();
    Gpio_SetFunc_UART1RX_P24();

    //外设时钟使能
    Clk_SetPeripheralGate(ClkPeripheralBt,TRUE);//模式0/2可以不使能
    Clk_SetPeripheralGate(ClkPeripheralUart1,TRUE);

    stcUartIrqCbUartch1.pfnRxIrqCb = RxIntCallbackUartch1;
    stcUartIrqCbUartch1.pfnTxIrqCb = NULL;
    stcUartIrqCbUartch1.pfnRxErrIrqCb = ErrIntCallbackUartch1;
    stcConfigUartch1.pstcIrqCb = &stcUartIrqCbUartch1;
    stcConfigUartch1.bTouchNvic = TRUE;

    stcConfigUartch1.enRunMode = UartMode1;//测试项,更改此处来转换4种模式测试

    stcMultiUartch1.enMulti_mode = UartNormal;//测试项,更改此处来转换多主机模式,mode2/3才有多主机模式

    stcConfigUartch1.pstcMultiMode = &stcMultiUartch1;

    stcBaudUartch1.bDbaud = 1u;//双倍波特率功能
    stcBaudUartch1.u32Baud = 19200u;//更新波特率位置
    stcBaudUartch1.u8Mode = UartMode1; //计算波特率需要模式参数
    pclk = Clk_GetPClkFreq();
    timer=Uart_SetBaudRate(UARTCH1,pclk,&stcBaudUartch1);

    stcBtConfigUartch1.enMD = BtMode2;
    stcBtConfigUartch1.enCT = BtTimer;

    Bt_Init(TIM1, &stcBtConfigUartch1);//调用basetimer1设置函数产生波特率
    Bt_ARRSet(TIM1,timer);
    Bt_Cnt16Set(TIM1,timer);
    Bt_Run(TIM1);

    Uart_Init(UARTCH1, &stcConfigUartch1);
    Uart_ClrStatus(UARTCH1,UartRxFull);
    Uart_EnableIrq(UARTCH1,UartRxIrq);
    Uart_ClrStatus(UARTCH1,UartRxFull);
    Uart_EnableFunc(UARTCH1,UartRx);

    while (1)
    {

                Gpio_SetIO(0,3,u8Rx**||u8Rx**Uartch1);

                if(u8Rx**Uartch1)
                {

                                Uart_SendData(UARTCH1,u8RxDataUartch1[0]);
                                Uart_SendData(UARTCH1,u8RxDataUartch1[1]);
                                u8Rx**Uartch1=0;

                }

                if(u8Rx**)
                {

                                u8Rx**=0;
                                LPUart_SendData(u8RxData[0]);
                                LPUart_SendData(u8RxData[1]);

                                if(0x99==u8RxData[1])
                                {

                                                LPUart_SendData((uint8_t)('<'));
                                                LPUart_SendData((uint8_t)('R'));
                                                LPUart_SendData((uint8_t)('D'));
                                                LPUart_SendData((uint8_t)('_'));
                                                LPUart_SendData((uint8_t)('N'));
                                                LPUart_SendData((uint8_t)('A'));
                                                LPUart_SendData((uint8_t)('M'));
                                                LPUart_SendData((uint8_t)('E'));
                                                LPUart_SendData((uint8_t)('>'));

                                }

                        }

        }

}

调了一天了,不通,烧写程序后,只进一次,后面自己就不进了
这两个串口不能同时中断接收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照HC32L136的例程可以。你代码里面只要加上这几段代码应该就可以了,你看着改一下    Adt_ConfigHwCaptu ...

清零一般是一个周期一清,但是有时是2个周期,偶尔3个周期,我直接晕倒了!不知诸位大侠碰到过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清零一般是一个周期一清,但是有时是2个周期,偶尔3个周期,我直接晕倒了!不知诸位大侠碰到过没有! ...

进中断就会清掉吧。我的都是这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进中断就会清掉吧。我的都是这样。

我存了10次的值,跑了一会就出现好多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存了10次的值,跑了一会就出现好多次.

没看明白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