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容接外壳和直接接外壳有什么区别?非常奇怪的问题

楼主:
电路板和金属外壳之间一直习惯性通过电阻、电容连接,也没出过什么大问题。最近做微小信号检测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
模拟电路装载金属外壳内部,检测微弱的光,精度大约几十pA。

电路板和外壳通过阻容连接,外壳放在干燥的地面,没问题。如果放在潮湿的地面,信号跳动很大,比正常跳动大4倍左右。

电路板和外壳直接连接,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信号很正常。(确认,可以复现)

从微观来讲,阻容接外壳和直接接外壳有什么区别?为什么阻容接外壳,放在潮湿地面会有这样的问题?而直接连接就不会?

感谢!

网友A(2020-08-11):
对地漏电流导致的压差
干燥地面漏电流小
潮湿地面漏电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地漏电流导致的压差
干燥地面漏电流小
潮湿地面漏电流大

压差应该是出现在电阻两端,怎么会影响到电路内部呢

网友B(点评):
电场!你的机箱变成360度包围的大极板了,对PCB之间存在电容耦合作用,对强信号作用有限但对微弱信号的影响不能忽视。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B: 所以对微弱信号而言,机箱应该怎么处理呢

网友B(点评):
回复 楼主: 你要解决的是外部电源的共模干扰问题而不是机箱问题,电源与大地等电位了自然干扰就没有了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B: 多谢,加共模滤波器可以吗,我试试

网友C:
用阻容不容易死人。。。。

网友A:
共模转差模

网友B:
机箱内部的电路电源哪里来的?如果是外接的那就是你的电源本身对大地有感应电压,在干燥地面上因为机箱与地接触电阻大所以相对阻容阻抗比较小,可以近似认为外壳与电源地等电位,可以有良好的屏蔽作用,而如果放在潮湿的地面上则机箱与大地间的接触电阻变小,相对而言机箱就与大地等电位了,整个机箱对你的精密电路来说是一个释放电场的极板。这种问题通常在电源的输出侧接地就可以解决了,如果不允许那只能改善电源本身的质量,比如变压器增加屏蔽层,次级接Y电容等,当然如果你用的是开关电源那要先检查以下初级地线接好了没有、LN有没有接反等情况,对微弱信号电路这些问题都是致命的。

网友D(点评):
赞同您的观点,应该是机箱外直流电源的地没处理好,有直流电源的GND和PE二个环节

网友E:
阻容接地更安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阻容接地更安全

如果金属机箱电源是三眼插座,你说哪个安全?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如果金属机箱电源是三眼插座,你说哪个安全?

既然是三眼带地线,做好接地的情况下,当然是阻容连接更安全。当然如果你说可能三眼的接地老化或者无效,那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G:
展开讨论一下,阻容大家一般怎么取值?

楼主:
引用 网友H:
必须重新测试。周边人員是待在何处。其它光源是何种以及强度。你现在时不时照到其它光源,所得数據打折扣。 ...

没有光源,为了排除光源影响接收头直接堵起来,这个方法常用,确定无误
周边没有人员、周边有人员、人用手摸着设备,都测试了,对1楼描述影响不大
物体放在楼顶中间空旷位置,方面3米内无杂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