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中的grep命令用法

楼主(2018-08-22):
grep -- print lines matching a pattern (将符合样式的该行列出)◎语法:

grep [options] PATTERN [FILE...]

grep [options] [-e PATTERN | -f FILE] [FILE...]

grep用以在file内文中比对相对应的部分,或是当没有指定档案时,

由标准输入中去比对。 在预设的情况下,grep会将符合样式的那一行列出。

此外,还有两个程序是grep的变化型,egrep及fgrep。 其中egrep就等同于grep -E ,fgrep等同于grep -F 。

◎参数    1. -A NUM,--after-context=NUM               除了列出符合行之外,并且列出后NUM行。

         ex:   $ grep-A 1 panda file

               (从file中搜寻有panda样式的行,并显示该行的后1行)

    2. -a或--text                grep原本是搜寻文字文件,若拿二进制的档案作为搜寻的目标,

               则会显示如下的讯息: Binary file 二进制文件名 matches 然后结束。

               若加上-a参数则可将二进制档案视为文本文件搜寻,

               相当于--binary-files=text这个参数。

         ex:   (从二进制档案mv中去搜寻panda样式)

               (错误!!!)

               $ grep pandamv

               Binary file mv matches

               (这表示此档案有match之处,详见--binary-files=TYPE )

               $

               (正确!!!)

               $ grep-a pandamv

    3. -B NUM,--before-context=NUM               与 -A NUM 相对,但这此参数是显示除符合行之外

               并显示在它之前的NUM行。

         ex:   (从file中搜寻有panda样式的行,并显示该行的前1行)

               $ grep-B 1 panda file

    4. -C [NUM], -NUM, --context[=NUM]                列出符合行之外并列出上下各NUM行,默认值是2。

         ex:   (列出file中除包含panda样式的行外并列出其上下2行)

               (若要改变默认值,直接改变NUM即可)

               $ grep-C[NUM]panda file

    5. -b, --byte-offset               列出样式之前的内文总共有多少byte ..

          ex:  $ grep-bpanda file

       显示结果类似于:

         0:panda

        66:pandahuang

       123:panda03

    6. --binary-files=TYPE               此参数TYPE预设为binary(二进制),若以普通方式搜寻,只有2种结果:

                 1.若有符合的地方:显示Binary file 二进制文件名 matches

                 2.若没有符合的地方:什么都没有显示。

               若TYPE为without-match,遇到此参数,

               grep会认为此二进制档案没有包含任何搜寻样式,与-I 参数相同。

               若TPYE为text, grep会将此二进制文件视为text档案,与-a 参数相同。

     Warning: --binary-files=text 若输出为终端机,可能会产生一些不必要的输出。

    7. -c, --count       不显示符合样式行,只显示符合的总行数。

       若再加上-v,--invert-match,参数显示不符合的总行数。

    8. -d ACTION, --directories=ACTION               若输入的档案是一个资料夹,使用ACTION去处理这个资料夹。

       预设ACTION是read(读取),也就是说此资料夹会被视为一般的档案;

       若ACTION是skip(略过),资料夹会被grep略过:

       若ACTION是recurse(递归),grep会去读取资料夹下所有的档案,

       此相当于-r 参数。

    9.  -E, --extended-regexp       采用规则表示式去解释样式。

   10.  -e PATTERN, --regexp=PATTERN       把样式做为一个partern,通常用在避免partern用-开始。

   11.  -f FILE, --file=FILE       事先将要搜寻的样式写入到一个档案,一行一个样式。

       然后采用档案搜寻。

       空的档案表示没有要搜寻的样式,因此也就不会有任何符合。

   ex: (newfile为搜寻样式文件)

       $grep-f newfile file

   12.  -G, --basic-regexp       将样式视为基本的规则表示式解释。(此为预设)

   13.  -H, --with-filename       在每个符合样式行前加上符合的文件名称,若有路径会显示路径。

   ex: (在file与testfile中搜寻panda样式)

       $grep-H panda file ./testfile

                file:panda

                ./testfile:panda

                $

   14.  -h, --no-filename                与-H参数相类似,但在输出时不显示路径。

   15.  --help               产生简短的help讯息。

   16.  -I               grep会强制认为此二进制档案没有包含任何搜寻样式,

               与--binary-files=without-match参数相同。

           ex:  $ grep-Ipanda mv

   17.  -i, --ignore-case                    忽略大小写,包含要搜寻的样式及被搜寻的档案。

           ex:  $ grep-i panda mv

   18.  -L, --files-without-match               不显示平常一般的输出结果,反而显示出没有符合的文件名称。

   19.  -l, --files-with-matches                             不显示平常一般的输出结果,只显示符合的文件名称。

   20.  --mmap                             如果可能,使用mmap系统呼叫去读取输入,而不是预设的read系统呼叫。

               在某些状况,--mmap 能产生较好的效能。 然而,--mmap

               如果运作中档案缩短,或I/O 错误发生时,

               可能造成未定义的行为(包含core dump),。

   21.  -n, --line-number,---常用               在显示行前,标上行号。

            ex:  $ grep-npanda file

                显示结果相似于下:

                行号:符合行的内容

   22.  -q, --quiet, --silent               不显示任何的一般输出。请参阅-s或--no-messages

   23.  -r, --recursive,---常用       递归地,读取每个资料夹下的所有档案,此相当于 -d recsuse 参数。

   24.  -s, --no-messages       不显示关于不存在或无法读取的错误讯息。

小注: 不像GNU grep,传统的grep不符合POSIX.2协议,

       因为缺乏-q参数,且他的-s 参数表现像GNU grep的 -q 参数。

       Shell Script倾向将传统的grep移植,避开-q及-s参数,

       且将输出限制到/dev/null。

POSIX: 定义UNIX及UNIX-like系统需要提供的功能。

   25.  -V, --version  显示出grep的版本号到标准错误。

  当您在回报有关grep的bugs时,grep版本号是必须要包含在内的。

   26.  -v, --invert-match  显示除搜寻样式行之外的全部。

   27.  -w, --word-regexp          将搜寻样式视为一个字去搜寻,完全符合该"字"的行才会被列出。

   28.  -x, --line-regexp  将搜寻样式视为一行去搜寻,完全符合该"行"的行才会被列出。

常用实例:

grep “word” * -nR    //递归的,显示行号的查找关键字word

linu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