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find的用法

楼主(2018-08-22):
一般格式:

·find   path   -option   [   -print ]   [ -exec   -ok   command ]   {} \;

说明:

#-print 将查找到的文件输出到标准输出

#-exec   command   {} \;      —–将查到的文件执行command操作,{} 和 \;之间有空格#-ok 和-exec相同,只不过在操作前要询用户

option选项:

-name   filename             #查找名为filename的文件

-perm                        #按执行权限来查找

-user    username             #按文件属主来查找

-group groupname            #按组来查找

-mtime   -n +n                #按文件更改时间来查找文件,-n指n天以内,+n指n天以前

-atime    -n +n               #按文件访问时间来查GIN: 0px">

-ctime    -n +n              #按文件创建时间来查找文件,-n指n天以内,+n指n天以前

-nogroup                     #查无有效属组的文件,即文件的属组在/etc/groups中不存在

-nouser                     #查无有效属主的文件,即文件的属主在/etc/passwd中不存

-newer   f1 !f2              找文件,-n指n天以内,+n指n天以前

-ctime    -n +n           #按文件创建时间来查找文件,-n指n天以内,+n指n天以前

-nogroup                  #查无有效属组的文件,即文件的属组在/etc/groups中不存在

-nouser                     #查无有效属主的文件,即文件的属主在/etc/passwd中不存

-newer f1 !f2             #查更改时间比f1新但比f2旧的文件

-type b/d/c/p/l/f         #查是块设备、目录、字符设备、管道、符号链接、普通文件

-size n[c]                  #查长度为n块[或n字节]的文件

-depth                       #使查找在进入子目录前先行查找完本目录

-fstype                      #查更改时间比f1新但比f2旧的文件

-type b/d/c/p/l/f         #查是块设备、目录、字符设备、管道、符号链接、普通文件

-size n[c]                   #查长度为n块[或n字节]的文件

-depth                       #使查找在进入子目录前先行查找完本目录

-fstype                       #查位于某一类型文件系统中的文件,这些文件系统类型通常可 在/etc/fstab中找到

-mount                       #查文件时不跨越文件系统mount点

-follow                      #如果遇到符号链接文件,就跟踪链接所指的文件

-cpio %;                   #查位于某一类型文件系统中的文件,这些文件系统类型通常可 在/etc/fstab中找到

-mount                     #查文件时不跨越文件系统mount点

-follow                     #如果遇到符号链接文件,就跟踪链接所指的文件

-cpio                        #对匹配的文件使用cpio命令,将他们备份到磁带设备中-prune                     #忽略某个目录

一些实例:

$find   ~   -name   "*.txt"   -print          #在$HOME中查.txt文件并显示

$find   .    -name   "*.txt"   -print

$find   .    -name   "[A-Z]*"   -print       #查以大写字母开头的文件

$find   /etc   -name   "host*"   -print    #查以host开头的文件

$find   .   -name   "[a-z][a-z][0–9][0–9].txt"    -print   #查以两个小写字母和两个数字开头的txt文件

$find   .   -perm   755   -print

$find   .   -perm -007   -exec ls -l {} \;   #查所有用户都可读写执行的文件同-perm 777

$find   . -type d   -print

$find   .   !   -type   d   -print

$find   .   -type l   -print

$find   .   -size   +1000000c   -print        #查长度大于1Mb的文件

$find   .   -size   100c  -print                     # 查长度为100c的文件

$find   .   -size   +10   -print                      #查长度超过期作废10块的文件(1块=512字节)

$cd /

$find   etc   home   apps    -depth   -print   | cpio   -ivcdC65536   -o   /dev/rmt0

$find   /etc -name "passwd*"   -exec grep   "cnscn"   {}   \;   #看是否存在cnscn用户

$find . -name "yao*"   | xargs file

$find   . -name "yao*"   |   xargs   echo    "" > /tmp/core.log

$find   . -name "yao*"   | xargs   chmod   o-w

======================================================

find   -name april*                              #在当前目录下查找以april开始的文件

find   -name   april*   fprint file          #在当前目录下查找以april开始的文件,并把结果输出到file中

find   -name ap* -o -name may*      # 查找以ap或may开头的文件

find   /mnt   -name tom.txt   -ftype vfat   #在/mnt下查找名称为tom.txt且文件系统类型为vfat的文件

find   /mnt   -name t.txt ! -ftype vfat         #在/mnt下查找名称为tom.txt且文件系统类型不为vfat的文件

find   /tmp   -name wa* -type l                #在/tmp下查找名为wa开头且类型为符号链接的文件

find   /home   -mtime   -2                   #在/home下查最近两天内改动过的文件

find   /home    -atime -1                     #查1天之内被存取过的文件

find   /home -mmin    +60                  #在/home下查60分钟前改动过的文件

find   /home   -amin   +30                  #查最近30分钟前被存取过的文件

find   /home   -newer   tmp.txt           #在/home下查更新时间比tmp.txt近的文件或目录

find   /home   -anewer   tmp.txt         #在/home下查存取时间比tmp.txt近的文件或目录

find   /home   -used   -2                      #列出文件或目录被改动过之后,在2日内被存取过的文件或目录

find   /home   -user cnscn                  #列出/home目录内属于用户cnscn的文件或目录

find   /home   -uid   +501                    #列出/home目录内用户的识别码大于501的文件或目录

find   /home   -group   cnscn              #列出/home内组为cnscn的文件或目录

find   /home   -gid 501                         #列出/home内组id为501的文件或目录

find   /home   -nouser                          #列出/home内不属于本地用户的文件或目录

find   /home   -nogroup                       #列出/home内不属于本地组的文件或目录

find   /home   -name tmp.txt  -maxdepth   4   #列出/home内的tmp.txt 查时深度最多为3层

find   /home   -name tmp.txt   -mindepth   3   #从第2层开始查

find   /home   -empty                          #查找大小为0的文件或空目录

find   /home   -size   +512k                #查大于512k的文件

find   /home   -size   -512k                 #查小于512k的文件

find   /home   -links   +2                     #查硬连接数大于2的文件或目录

find   /home   -perm   0700                #查权限为700的文件或目录

find   /tmp   -name tmp.txt   -exec cat {} \;

find   /tmp   -name   tmp.txt   -ok   rm {} \;

find    /   -amin    -10       #查找在系统中最后10分钟访问的文件

find    /   -atime   -2          #查找在系统中最后48小时访问的文件

find    /   -empty               #查找在系统中为空的文件或者文件夹

find    /   -group   cat       #查找在系统中属于 groupcat的文件

find    /   -mmin   -5         #查找在系统中最后5分钟里修改过的文件

find    /   -mtime   -1        #查找在系统中最后24小时里修改过的文件

find    /   -nouser             #查找在系统中属于作废用户的文件find    /   -user    fred       #查找在系统中属于FRED这个用户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