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压测试有火花

楼主(2020-08-11):
火线零线短接起来对输出端口打耐压,接近4000V的时候PCB有火花,我们的要求耐压要7000V
我现在想有两种方案
1.换耐压值更大的变压器,比如7~8kv
2.pcb上冒火花的地方增大间隙,但这个重新画板子,不知道会不会出现新问题

大佬们帮忙看一下,是不是只要重新选择一款耐压值高的变压器就可以了,pcb不需要改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为什么要耐压7kv?一般来看4kv已经足够了
何必给自己自寻烦恼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耐压7kv?一般来看4kv已经足够了
何必给自己自寻烦恼尼?

是医疗设备,输出那里是应用部分的接口,开路幅值最大能到1000V
根据2*(2*U+1500) 算的耐压值

网友A:
可能两种方案都要采用才会比较保险
另外注意的是变压器的初级次级间的分布电容100pf左右
7KV时,电流也不小了
次级间间能否加屏蔽地?不过医疗标准苛刻,不知道能不能加

网友B(2020-09-23):
感觉最好是PCB间隔加大,另外防护做好,电压差比较大的地方特殊处理。

网友C:
PCB 4000V 打火花,耐压不足,更不要说7000V了。
变压器额定耐压低于7000V,要求7000V,不满足要求。
假设变压器隔离电容100pf,漏电流2*3.142*60HZ*100pf*7000V = 0.26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