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Z2440:yaffs2 格式根文件系统制作

楼主(2018-08-22):
YAFFS目前有yaffs、yaffs2两个版本,一般来说,yaffs对小页(512B+16B/页)的NandFlash(68M)有很好的支持,yaffs2对大页(2K+64B/页)的NandFlash(128M、256M或者更大)支持更好。

我的 nandflash 型号是:K9F2G08U0C

大小是:256M

因此采用 mkyaffs2image 工具:

韦东山的mkyaffs2image工具

1. 首先下载 yaffs2 源码    git clone git://www.aleph1.co.uk/yaffs2

2. 将 yaffs2 选项放到linux 内核的配置选项中:    cd yaffs2

    ./patch-ker.sh c m linux-tree

我的内核放在了 ~/wor_lip/linux-3.4.112 文件夹下,因此,命令为:

    ./patch-ker.sh c m ~/wor_lip/linux-3.4.112

3. 查看内核让内核支持yaffs2:进入linux内核源码目录,

make menuconfig

File systems  --->

     Miscellaneous filesystems  --->

        <*>   yaffs2 file system support

其他配置也要配置好

make uImage

重新生成uImage

4. uboot 中添加 支持 yaffs2 的烧写:支持 yaffs2 的烧写,就是添加 nand write.yaffs2 命令

cmd/nand.c 文件中:

@@ -617,7 +617,17 @@ static int do_nand(cmd_tbl_t *cmdtp, int flag, int argc, char * const argv[])

             }

             ret = nand_write_skip_bad(nand, off, &rwsize, NULL,

                         maxsize, (u_char *)addr,

-                        WITH_DROP_FFS | WITH_WR_VERIFY);

+                        WITH_DROP_FFS | WITH_WR_VERIFY);

+#endif

+#ifdef CONFIG_CMD_NAND_YAFFS

+        } else if (!strcmp(s, ".yaffs2")) {

+            if (read) {

+                printf("Unknown nand command suffix '%s'\n", s);

+                return 1;

+            }

+            ret = nand_write_skip_bad(nand, off, &rwsize, NULL,

+                    maxsize, (u_char *)addr,

+                    WITH_YAFFS_OOB);

#endif

         } else if (!strcmp(s, ".oob")) {

             /* out-of-band data */

@@ -765,6 +775,11 @@ static char nand_help_text[] =

     "    'addr', skipping bad blocks and dropping any pages at the end\n"

     "    of eraseblocks that contain only 0xFF\n"

#endif

+#ifdef CONFIG_CMD_NAND_YAFFS

+    "nand write.yaffs2 - addr off|partition size\n"

+    "    write 'size' bytes starting at offset 'off' with yaffs format\n"

+    "    from memory address 'addr', skipping bad blocks\n"

+#endif

     "nand erase[.spread] [clean] off size - erase 'size' bytes "

     "from offset 'off'\n"

     "    With '.spread', erase enough for given file size, otherwise,\n"

drivers/mtd/nand/nand_util.c

@@ -580,8 +580,23 @@ int nand_write_skip_bad(nand_info_t *nand, loff_t offset, size_t *length,

     if (actual)

         *actual = 0;

-

+#ifdef CONFIG_CMD_NAND_YAFFS

+    if (flags & WITH_YAFFS_OOB) {

+        if (flags & ~WITH_YAFFS_OOB)

+            return -EINVAL;

+        int pages;

+        pages = nand->erasesize / nand->writesize;

+        blocksize = (pages * nand->oobsize) + nand->erasesize;

+        if (*length % (nand->writesize + nand->oobsize)){

+            printf ("Attempt to write incomplete page"

+                " in yaffs mode\n");

+            return -EINVAL;

+        }

+    }else

+#endif

+    {

     blocksize = nand->erasesize;

+    }

     /*

      * nand_write() handles unaligned, partial page writes.

@@ -650,24 +665,55 @@ int nand_write_skip_bad(nand_info_t *nand, loff_t offset, size_t *length,

         else

             write_size = blocksize - block_offset;

-        truncated_write_size = write_size;

-#ifdef CONFIG_CMD_NAND_TRIMFFS

-        if (flags & WITH_DROP_FFS)

-            truncated_write_size = drop_ffs(nand, p_buffer,

-                    &write_size);

+#ifdef CONFIG_CMD_NAND_YAFFS

+        if (flags & WITH_YAFFS_OOB) {

+            int page, pages;

+            size_t pagesize = nand->writesize;

+            size_t pagesize_oob = pagesize + nand->oobsize;

+            struct mtd_oob_ops ops;

+

+            ops.len = pagesize;

+            ops.ooblen = nand->oobsize;

+            ops.mode = MTD_OPS_RAW;       //这里要改为RAW

+            ops.ooboffs = 0;

+

+            pages = write_size / pagesize_oob;

+            for (page = 0; page < pages; page++) {

+                WATCHDOG_RESET();

+

+                ops.datbuf = p_buffer;

+                ops.oobbuf = ops.datbuf + pagesize;

+

+                rval = nand->_write_oob(nand, offset, &ops);

+                if (rval != 0)

+                    break;

+

+                offset += pagesize;

+                p_buffer += pagesize_oob;

+            }

+        }

+        else

#endif

+        {

-        rval = nand_write(nand, offset, &truncated_write_size,

-                p_buffer);

+            truncated_write_size = write_size;

+#ifdef CONFIG_CMD_NAND_TRIMFFS

+            if (flags & WITH_DROP_FFS)

+                truncated_write_size = drop_ffs(nand, p_buffer,

+                        &write_size);

+#endif

-        if ((flags & WITH_WR_VERIFY) && !rval)

-            rval = nand_verify(nand, offset,

-                truncated_write_size, p_buffer);

+            rval = nand_write(nand, offset, &truncated_write_size,

+                    p_buffer);

-        offset += write_size;

-        p_buffer += write_size;

+            if ((flags & WITH_WR_VERIFY) && !rval)

+                rval = nand_verify(nand, offset,

+                        truncated_write_size, p_buffer);

-        if (rval != 0) {

+            offset += write_size;

+            p_buffer += write_size;

+        }

+        if (rval != 0) {

             printf("NAND write to offset %llx failed %d\n",

                 offset, rval);

             *length -= left_to_write;

include/configs/lip2440.h

@@ -85,6 +85,7 @@

#define CONFIG_CMD_PING

#define CONFIG_CMD_REGINFO

#define CONFIG_CMD_USB

+#define CONFIG_CMD_NAND_YAFFS

#define CONFIG_SYS_HUSH_PARSER

#define CONFIG_CMDLINE_EDITING

include/nand.h

@@ -27,6 +27,9 @@

#endif

#endif

+#define WITH_YAFFS_OOB (1 << 0)

+#define WITH_DROP_FFS (1 << 0)

+

extern void nand_init(void);

#include <linux/compat.h>

重新编译,即可

4. 生成 yaffs2 类型的根文件系统:这里用的制作 yaffs2 格式的工具是 韦东山 提供的工具,自己在yaffs2 源码的utils中make生成的是不能使用的,需要做一些相应的修改。

cp /mnt/hgfs/share/mkyaffs2image .

./mkyaffs2image fs_mini fs_mini.yaffs2 (这里有个坑,如果用 mkyaffs2image 则用的是系统中应用程序中文件夹中的 mkyaffs2image 程序,所以必须加上 ./ )

sudo chmod 777 fs_mini.yaffs2

cp fs_mini.yaffs2 /tftpboot/

5. 将 yaffs2 类型的根文件系统烧写到nand的指定的如下中的 root 位置上。对 linux 内核源码的 arch/arm/mach-s3c24xx/mach-mini2440.c 中的说明:

static struct mtd_partition mini2440_default_nand_part[] __initdata = {

    [0] = {

        .name    = "u-boot",    // bootloader 所在分区,对应 /dev/mtdblock0

        .size    = SZ_512K,

        .offset    = 0,

    },

    [1] = {

        .name    = "u-boot-env",    // bootloader 的参数区,对应 /dev/mtdblock1

        .size    = SZ_512K,

        .offset    = SZ_512K,

    },

    [2] = {

        .name    = "kernel",    // 内核所在分区,对应 /dev/mtdblock2

        /* 5 megabytes, for a kernel with no modules

         * or a uImage with a ramdisk attached */

        /*

         *.size    = 0x00500000,

         *.offset    = SZ_256K + SZ_128K,

         */

        .offset    = SZ_1M,    (0x10 0000)

        .size    = SZ_4M,    (0x40 0000)

    },

    [3] = {

        .name    = "root",    // 根文件系统所在分区,可用来存放 yaffs2 文件系统,对应 /dev/mtdblock3

        /*

         *.offset    = SZ_256K + SZ_128K + 0x00500000,

         *.size    = MTDPART_SIZ_FULL,

         */

        .offset    = SZ_1M*5,     (0x50 0000)

        .size    = SZ_1M*100,    (0x640 0000)

    },

};

一个值得参考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