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oot移植5:添加自动补全和默认分区表

楼主(2018-08-22):
1. uboot中的添加默认的分区表:diff --git a/include/configs/lip2440.h b/include/configs/lip2440.h

index 1b98fac..ef1a4ee 100644

--- a/include/configs/lip2440.h

+++ b/include/configs/lip2440.h

@@ -89,6 +89,7 @@

#define CONFIG_SYS_HUSH_PARSER

#define CONFIG_CMDLINE_EDITING

+#define CONFIG_AUTO_COMPLETE    /* a tab to complete */

/* autoboot */

#define CONFIG_BOOTDELAY       5

@@ -192,6 +193,12 @@

#define CONFIG_YAFFS2

#define CONFIG_RBTREE

+#define MTDIDS_DEFAULT "nand0=nandflash0"

+#define MTDPARTS_DEFAULT "mtdparts=nandflash0:512k@0(uboot)," \

+                         "512k(uboot-env)," \

+                         "4M(kernel)," \

+                         "-(root)"

+

/* additions for new relocation code, must be added to all boards */

#define CONFIG_SYS_SDRAM_BASE  PHYS_SDRAM_1

#define CONFIG_SYS_INIT_SP_ADDR        (CONFIG_SYS_SDRAM_BASE + 0x1000 - \

2. 修改的解释:nand0=nandflash0 :

    将nand0 命名为 nandflash0

MTDIDS_DEFAULT 对应 uboot 参数中的 mtdids

MTDPARTS_DEFAULT 对应 uboot 参数中的 mtdparts

对于mtdparts 中参数的解释如下:

    mtdparts=mtd-id:<size1>@<offset1>(<name1>),<size2>@<offset2>(<name2>)

    需要注意的几点:

mtd-id 必须要跟你当前平台的flash的mtd-id一致,不然整个mtdparts会失效 怎样获取到当前平台的flash的mtd-id?在bootargs参数列表中,可以指定当前flash的mtd-id,指定 mtdid s:nand0=gen_nand.1,前面的nand0则表示第一个flash size在设置的时候可以为实际的size(xxM,xxk,xx),也可以为'-'这表示剩余的所有空间。相关信息可以查看drivers/mtd/cmdlinepart.c中的注释找到相关描述。

3. uboot重新启动:LIP2440 # mtdparts    (或者 mtd)

mtdparts variable not set, see 'help mtdparts'

no partitions defined

defaults:

mtdids  : nand0=nandflash0

mtdparts: mtdparts=nandflash0:512k@0(uboot),512k(uboot-env),4M(kernel),-(root)

LIP2440 # mtdparts default

LIP2440 # mtd

device nand0 <nandflash0>, # parts = 4

#: name                size            offset          mask_flags

0: uboot               0x00080000      0x00000000      0

1: uboot-env           0x00080000      0x00080000      0

2: kernel              0x00400000      0x00100000      0

3: root                0x0fb00000      0x00500000      0

active partition: nand0,0 - (uboot) 0x00080000 @ 0x00000000

defaults:

mtdids  : nand0=nandflash0

mtdparts: mtdparts=nandflash0:512k@0(uboot),512k(uboot-env),4M(kernel),-(root)

LIP2440 #

4. uboot 参数中添加分区表:如果将 uboot 使用默认的分区表,需要:

将 mtdparts default 加到 bootargs 参数中去在 uboot 命令行中: set mtdparts $default    并保存在 uboot 命令行中: set mtdparts nandflash0:512k@0(uboot),512k(uboot-env),4M(kernel),-(root)   并保存

5. uboot 中的分区和 linux 分区的区别:一般要设置成相同,但如果不同,是不影响系统启动的,

当内核启动之后,分区是使用内核中设置的分区。

在uboot中的分区可以用在 nand erase.part [分区的助记符(比如 ro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