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microchip程序能不能在代码里设定生成的hex文件名?

楼主(2020-08-11):
如题,有没有办法在代码里设定编译生成的hex的文件名
比如用什么#program 命令什么的
有没有人研究过这个旁门左道的技巧呀?

网友A:
在你的project上面点右键, 然后选export hex,就可以指定文件名了..

网友B:
这是编译器做的事情吧,IDE里面应该有。

楼主:
没有办法在代码里设定么,这样就可以根据#if 等条件编译生成对应的不同hex名字便于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