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固件库之:中断

楼主(2018-08-22):
1. 简介:
        STM32 可以支持的 68 个外部中断通道,已经固定的分配给相应的外部设备。每个中断通道都具备自己的中断优先级控制字节 PRI_n(8 位,但在 STM32 中只使用 4 位,高 4 位有效)共可以有 5 种分组:

第 0 组方式:所有 4 位用于响应中断

bit7 bit6 bit5 bit4 bit3 bit2 bit1  bit0

第 1 组方式:最高 1 位用于抢占式优先级,较低 3 位用于响应式中断

bit7 bit6 bit5 bit4 bit3 bit2 bit1  bit0

第 2 组方式:最高 1 位用于抢占式优先级,较低 3 位用于响应式中断

bit7 bit6 bit5 bit4 bit3 bit2 bit1  bit0

第 3 组方式:最高 1 位用于抢占式优先级,较低 3 位用于响应式中断

bit7 bit6 bit5 bit4 bit3 bit2 bit1  bit0

第 4 组方式:所有 4 位用于响应式中断

bit7 bit6 bit5 bit4 bit3 bit2 bit1  bit0

2. 固件库中的设置:

[cpp] view plain copy

print?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中断分组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USART1接收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先占优先级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次占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1】对于整个程序,需要先设置一个中断分组,设置函数如下:

[cpp] view plain copy

print?

void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uint32_t NVIC_PriorityGroup)

参数的取值如下:

NVIC_PriorityGroup_0

NVIC_PriorityGroup_1

NVIC_PriorityGroup_2

NVIC_PriorityGroup_3

NVIC_PriorityGroup_4

【2】然后实例化一个 NVIC 结构体体:

[cpp] view plain copy

print?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NVIC_IRQChannel;                    /* 指定 IRQ 通道 */    uint8_t 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先占优先级 */    uint8_t 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次占优先级 */    FunctionalState NVIC_IRQChannelCmd;         /* 控制命令 */     } NVIC_InitTypeDef;

a. 只能高抢先优先级(数字小的)的中断打断低抢先优先级的中断服务,构成中断嵌套。

b. 当 2(n)个相同抢先优先级的中断出现,它们之间不能构成中断嵌套,但 STM32 首先响应子优先级高的中断。

c. 当 2(n)个相同抢先优先级和相同子优先级的中断出现,STM32 首先响应中断通道所对应的中断向量地址低的那个中断。

d. 0 号抢先优先级的中断,可以打断任何中断抢先优先级为非 0 号的中断;1 号抢先优先级的中断,可以打断任何中断抢先优先级为 2、3、4 号的中断;……;构成嵌套

e. 如果两个中断的抢先优先级相同,谁先出现,就先响应谁,不构成嵌套。如果一起出现(或挂在那里等待),就看它们 2 个谁的子优先级高了,如果子优先级也相同,就看它们的中断向量位置了。地址越低,中断优先级越高

【3】根据 NVIC 结构体初始化 NVIC 外设:

[cpp] view plain copy

print?

void NVIC_Init(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