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4412开发板-Android4.4典型功能相关源码修改及定制

楼主:
迅为4412开发板-(屏幕翻转)-(Android4.4设置不锁屏、去除休眠、屏幕休眠等)
19.20.1 屏幕翻转
本节介绍如何把快速设置栏中的“屏幕锁定/自由旋转”按钮改成“旋转屏幕”按钮,实
现每按一次屏幕旋转递增 90°。
19.20.1.1 功能上的修改
frameworks/base/core/java/com/android/internal/view/RotationPolicy.java
在 RotationPolicy 类里添加:public static int rota = 0;

在 setRotationLock 方法里面,删除调用重力自由旋转的可能性:即注释掉下图中矩形框的内容

然后添加下列代码
final int cur = wm.getRotation();//获取当前屏幕旋转防线的值,4 个方向用 0~3 表示
rota = cur;
rota++;
if(rota > 3)
rota = 0;
wm.freezeRotation(rota);//每次被调用锁定旋转的时候设置新的锁定方向,即原来方向的下一个方向。
保存退出。

19.20.1.2 修改图标
frameworks/base/packages/Systemui/src/com/android/systemui/statusbar/phone/Qui
ckSettingsModel.java 在方法 onRotationLockStateChanged 中做如下修改,注释掉红色矩
形框的内容。

添加 强制的设置图标固定显示“旋转屏幕图标”
mRotationLockState.iconId = R.drawable.ic_qs_auto_rotate;
添加强制的设置图标固定显“旋转屏幕标签”
mRotationLockState.label=mContext.getString(R.string.quick_settings_rotation_sreen_label);
保存退出。

19.20.1.3 关于图标标签
frameworks/base/packages/SystemUI/res/values/strings.xml 添加:
Rotate Sreen
保存退出。

图标标签的中文翻译:
frameworks/base/packages/SystemUI/res/values-zh-rCN/strings.xml
添加:"旋转屏幕"
保存退出。

完成以上三个步骤即可实现把快速设置栏中的“屏幕锁定/自由旋转”按钮改成“旋转屏
幕”按钮,每按一次屏幕旋转递增 90°。
19.20.2 Android4.4.4 设置不锁屏、去除休眠、屏幕休眠等
在进行 Android4.4 系统开发的时候,有些特定的情况需要设置系统永不锁屏,永不休
眠。这里介绍 Android4.4 永不休眠,开机不锁屏,为防止用户修改休眠时间,因此删除设置
中休眠时间选项。
19.20.2.1 去除休眠
打开 frameworks/base/packages/SettingsProvider/res/values/defaults.xml

发现默认值为 60000ms,也就是 60s。我们只需要把这个参数改为-1。然后重新编译
SettingsProvider 模块。
修改类 PowerManagerService.java 中的函数 getScreenOffTimeoutLocked()
类在 frameworks/base/services/java/com/android/server/power/目录下
在函数 getScreenOffTimeoutLocked()中添加代码
if(mScreenOffTimeoutSetting < 0)
return mMaximumScreenOffTimeoutFromDeviceAdmin;
保存退出。

19.20.2.2 移除锁屏功能
有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用户进入系统后,修改锁屏时间,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发
生我们得在 Setting 模块中删除对锁屏时间的设置。这样 Android 设备就不锁屏了。
我们这里还要处理一种情况,就是让系统一启动我们就禁用锁屏的功能,很简单,我们只
要把系统锁屏功能的的初始默认开关给改以下就可以了,如下图所示,在
frameworks/base/packages/Keyguard/src/com/android/keyguar 文件下,找到这个类
KeyguardViewMediator.java 。

mExternallyEnabled 是用来管理是否开启屏幕锁的关键。默认值是打开屏锁,根据注释
可以知道他是希望应用程序来修改这个值,我们可以把这个值改成 false 就可以了。

19.20.2.3 删掉屏幕待机时间选项
打开文件 packages/apps/Settings/res/xml/display_settings.xml
注释掉内容: <listpreference
android:key="screen_timeout"
android:title="@string/screen_timeout"
android:summary="@string/screen_timeout_summary"
android:persistent="false"
android:entries="@array/screen_timeout_entries"
android:entryValues="@array/screen_timeout_values" />
注释后如下图:

保存退出。
然后打开文件
packages/apps/Settings/src/com/android/settings/DisplaySettings.java
找到下图红框中的代码。

在上图代码中加入判断,如下图。

保存退出。
</listprefer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