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错误的图...

楼主(2020-08-11):
总有人迷信洋人,其实洋人也未必都是对的。

下面就看看一幅洋图。

你的东西哪里学来的?自创?还是五千年结晶?你已经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楼主:
所谓的“正反馈运放跟随器”:

楼主:
上图,有个“Z”,其实应该是如下动态特性图。

楼主:
“正反馈运放跟随器”动态特性图:

楼主:
关于上图中那些线的说明,请看下帖:

一些特性图
https://bbs.21ic.com/icview-3003536-1-1.html

此外,还可以看看下帖:

...
https://bbs.21ic.com/icview-3005018-1-1.html

楼主:
在此再次强调一下,那条红线是由非稳定平衡点构成,状态不可能稳定驻留

楼主:
上述都是关于动态分析论述。那么,如果仅考虑静态呢?

接着看。

网友A:
你的东西哪里学来的?自创?还是五千年结晶?你已经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HWM
“你的东西哪里学来的?”书上(前人的知识)学来的。

网友A:
你的东西哪里学来的?自创?还是五千年结晶?你已经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楼主:
“运放”如果仅仅考虑其静态约束,那么其就退化成了零泛器

注意,零泛器“输入”无正负之分

楼主:
下面看看“运放”跟随器的“静态”示意图,注意这里的“运放”退化成了零泛器。

楼主:
上图就是一个跟随器,注意其没有正负反馈概念。关于此,当然有相应的VTC如下。

楼主:
VTC(考虑饱和):

网友B:
啥也不说了,天天在论坛上傲视整个学术界,人家这也错,那也错,就他说的全是对的。

抓紧找个心理医生看看吧,病的不轻!已经入膏肓了。。。

楼主:
可见,如果仅考虑“静态”,也不会出现那个“Z”。

那么那个“Z”是如何出现的呢?其实就是个魔术而已。注意,即便是个魔术,其同样是利用了运放的动态特性,而非仅静态。

关于那个魔术,下帖有相关说明:

红与黑...
https://bbs.21ic.com/icview-3005018-1-1.html

楼主:
之前,给过一个“正反馈反相比例放大器”的相关魔术示意图。下面就本帖所涉及的那个洋图,给出相关魔术示意图。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见,如果仅考虑“静态”,也不会出现那个“Z”。

那么那个“Z”是如何出现的呢?其实就是个魔术而已。注 ...

请问什么叫运放的“静态”,什么叫运放的“动态”?

什么时候应该用“静态”,什么时候该用“动态”?

真实的运放有“静态”吗?
什么原因使得我们有时候忽视“动态”而直接使用“静态”下得出来的特性?

这一切用电路基础知识和模拟电路知识解释不了吗,需要更“高级”的概念才能解释?

很多时候“直观”就能解释问题,不用那么高级。

楼主:
“正反馈运放跟随器”相关魔术示意图;

楼主:
相关魔术示意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什么叫运放的“静态”,什么叫运放的“动态”?

什么时候应该用“静态”,什么时候该用“动态”?

“请问什么叫运放的“静态”,什么叫运放的“动态”?”

相关静态和动态模型之前都给出过,可以参考一下。

“什么时候应该用“静态”,什么时候该用“动态”?”

严格意义上都需要使用动态分析,只是在一定前提下(譬如知晓负反馈稳定性)可以仅考虑静态。“虚短”“虚断”分析就是静态分析。

“真实的运放有“静态”吗?”

真实的运放肯定是动态的。

“什么原因使得我们有时候忽视“动态”而直接使用“静态”下得出来的特性?”

简化分析而已,但其必有前提条件。

“这一切用电路基础知识和模拟电路知识解释不了吗,需要更“高级”的概念才能解释?”

电路基础理论中包含一些相关基础知识。当然,要深入研究需要一些更全面系统的相关知识。

楼主:
魔术示意图:

网友D:
看着标题进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什么叫运放的“静态”,什么叫运放的“动态”?

什么时候应该用“静态”,什么时候该用“动态”?

“请问什么叫运放的“静态”,什么叫运放的“动态”?”

相应模型已经给出,可以参考一下。

“什么时候应该用“静态”,什么时候该用“动态”?”

原则上都该用动态分析,一定前提下可以考虑静态分析(譬如在稳定前提下可以采用“虚短”和“虚断”静态分析)。

“真实的运放有“静态”吗?”

真实的运放都是“动态”的。

“什么原因使得我们有时候忽视“动态”而直接使用“静态”下得出来的特性?”

是因为已有稳定前提,在此前提下某些特性可以忽略动态而考虑静态。

“这一切用电路基础知识和模拟电路知识解释不了吗,需要更“高级”的概念才能解释?”

可以有电路基础理论解释,不过要深入分析需要一些其它理论知识。

楼主:
“请问什么叫运放的“静态”,什么叫运放的“动态”?”

相关静态和动态模型之前都给出过,可以参考一下。

“什么时候应该用“静态”,什么时候该用“动态”?”

严格意义上都需要使用动态分析,只是在一定前提下(譬如知晓负反馈稳定性)可以仅考虑静态。“虚短”“虚断”分析就是静态分析。

“真实的运放有“静态”吗?”

真实的运放肯定是动态的。

“什么原因使得我们有时候忽视“动态”而直接使用“静态”下得出来的特性?”

简化分析而已,但其必有前提条件。

“这一切用电路基础知识和模拟电路知识解释不了吗,需要更“高级”的概念才能解释?”

电路基础理论中包含一些相关基础知识。当然,要深入研究需要一些更全面系统的相关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