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还不会使用压力变送器吗?

楼主(2020-08-11):
压力变送器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压力传感器,测量电路和过程连接。它可以将压力传感器将诸如气体和液体毡之类的物理压力参数转换为标准的电信号,以提供辅助仪器,例如指示警报器,记录器,调节器等,以进行测量,指示和过程调整。在中国,目前小规模自动化控制中使用的压力变送器一般是基于压阻原理,即压敏电阻的压力在被压,放大器放大,标准压力校准后改变、检测到。

压力变送器的注意事项:

1.请勿在变送器上使用高于36V的电压,否则可能会造成损坏。

2.请勿用变送器上的硬物接触隔膜,否则会损坏隔膜。

3.被测介质不能冻结,否则传感器元件隔离膜片容易损坏,从而损坏变送器。

4.在测量蒸汽或其他高温介质时,温度在使用过程中不得超过变送器的极限温度,否则必须使用散热器。

5.在测量蒸汽或其他高温介质时,为了将变送器和管道连接在一起,应使用散热器管道,并且应使用管道上的压力将其传输至变压器。当被测介质为水蒸气时,应向散热管中注入适量的水,以防止过热的蒸汽直接接触变送器,并损坏传感器。

6.在压力传递过程中,应注意以下几点:变送器与散热管之间的连接处不漏气;打开阀门时要小心,以防止被测介质直接撞击和损坏传感器膜片;管道必须保持畅通。避免管道中的沉积物突然弹出并损坏传感器膜片。

压力变送器的正确使用方法

压力传感器使用过程应注意考虑下列情况:

1、防止变送器与腐蚀性或过热的介质接触;

2、防止渣滓在导管内沉积;

3、测量液体压力时,取压口应开在流程管道侧面,以避免沉淀积渣;

4、测量气体压力时,取压口应开在流程管道顶端,并且变送器也应安装在流程管道上部,以便积累的液体容易注入流程管道中;

5、导压管应安装在温度波动小的地方;

6、测量蒸汽或其它高温介质时,需接加缓冲管(盘管)等冷凝器,不应使变送器的工作温度超过极限;

7、冬季发生冰冻时,安装在室外的变送器必需采取防冻措施,避免引压口内的液体因结冰体积膨胀,导至传感器损坏;

8、测量液体压力时,变送器的安装位置应避免液体的冲击(水锤现象),以免传感器过压损坏;

9、接线时,将电缆穿过防水接头(附件)或绕性管并拧紧密封螺帽,以防雨水等通过电缆渗漏进变送器壳体内。

现在大家应该知道压力变送器的使用方法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