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MCU无故自动复位

楼主(2020-08-11):
MCU, ST, AC, RS, rc
每次运行大概三十秒就会复位。
通过RCC->CSR查询复位原因。
值为:01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11
查表,第27位是NRST引脚复位标志。

但是NRST是直连的3.3V,外加一个电容。
关键是旧程序用的keil跑完全没问题,最近我把旧程序改到STM32CUBEIDE上,就这样了。难受
注释掉大部分代码,还是一样。
照旧,找大佬@dirtwillfly @m564522634 @xyz549040622

网友A:
复位电路没做好吧

网友A:
参考官方开发板的复位电路,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位电路没做好吧

跑旧程序都没问题。NRST直接3.3,电容接地。没毛病啊

楼主:
找到了找到了,被esp8266给复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