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变频串联谐振试验装置试验的接线及操作步骤

楼主(2020-08-11):
  串联谐振华意电力为您导读:频率(频率转换)串联谐振测试设备(又称变频串联谐振)的设定电压,频率调制控制(控制)和保护功能作为一个整体,从而消除了笨重的调节器的需要,并且操作方便,直观的读数。由于信息系统Q值较高(30-120),有效地进行解决了由于工作电源市场容量的不足对现场通过试验的制约。
  试验操作步骤(procedure):
  1、按各种试验接线方法,保证各点的接触良好,保证一点接地,且位置离分压器最近;
  2、确保电源连接正确;
  3、打开主机系统电源控制开关会显示主菜单;
  4、将光标移至:试验参数(parameter)设置;按确认键。进行各项参数(parameter)的修改,用上下左右和确认键执行,然后返回主菜单;
  5、将光标移至:系统参数(parameter)设置:按确认键。进行时间参数(parameter)的修改,用上下左右和确认键执行;
  6、将光标移动到:进入测试:按Enter键;
  7、电压可以选择通过试验研究方法,进行试品的试验,用确认键执行;
  8、选择手动测试,首先是找到测试样本共振点,利用上下键使测试电压处于最高点;本次操作结束后,按面板电压键随左右键移位,上键增加激励(励磁)功率(指物体在单位时间内所做的工作)接近测试电压时,缓慢增加功率(指物体在单位时间内所做的工作)防止击穿,额定电压后到主机自动测试.当您选择自动测试只需按下回车键,不把这些工作;
  9、进入试验前注意试品的安全工作距离,确保自己人生进行安全;
  10、主菜单的测试(TestMeasure)操作项请你不要任意改动,防止丢失。
  华意电力 串联谐振https://www.wh-huayi.com/

网友A:
谢谢分享【变频串联谐振试验装置试验的接线及操作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