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m32单片机CAN组网,两个点时收到大量同样数据,单接正常

楼主(2020-08-11):
STM32三块板组网,每板上带单片机与CAN接口,接口用TJA1051,每个板都接了120欧。
A号板为接收板,收到数据后通过串口传PC机。
                 if(G_canRec_STDID  == 0x000007f0)
                {//一号机到时,先发送机号再传数据
                                USART1->DR='N';
                                while((USART1->SR&0X40)==0);//等待发送结束
                                USART1->DR='.';
                                while((USART1->SR&0X40)==0);//等待发送结束
                                USART1->DR='1';
                                while((USART1->SR&0X40)==0);//等待发送结束
                                USART1->DR='-';
                                while((USART1->SR&0X40)==0);//等待发送结束
                    }else{
                                if(G_canRec_STDID  == 0x000007f6)
                                {//二号机的情况

                                        USART1->DR='N';
                                        while((USART1->SR&0X40)==0);//等待发送结束
                                        USART1->DR='.';
                                        while((USART1->SR&0X40)==0);//等待发送结束
                                        USART1->DR='2';
                                        while((USART1->SR&0X40)==0);//等待发送结束
                                        USART1->DR='-';
                                        while((USART1->SR&0X40)==0);//等待发送结束
                                }
                        }
                        for(t=0;t<8;t++)
                        {
                                if(Tx20Message[t])
                                {
                                        USART1->DR=Tx20Message[t];
                                        while((USART1->SR&0X40)==0);//等待发送结束
                                }
                        }
                        USART1->DR=0xd;
                        while((USART1->SR&0X40)==0);//等待发送结束
                        USART1->DR=0xa;
                                while((USART1->SR&0X40)==0);//等待发送结束
                                                USART_RX_STA = USART_RX_STA -0x2000;
B板 发送单片机处的设置
       CNT = ‘0’;
        if(CAN_RECFLAG & 0x8008)
        {
                        TxMessage.Data[0]=CNT++;
                        if(CNT >= 'z')//这里是为了给数据一个序号,这样接收到同一包数据时会看到
                                CNT ='0';

                        TxMessage.StdId=0xfe00>>5;
                        TxMessage.IDE=CAN_ID_STD;
                        //数据帧
                        TxMessage.RTR=CAN_RTR_DATA;

                        TxMessage.DLC=8;
                        G__send_pack_deal(&TxMessage.Data[1],G_data); //传感器接收的数据打包到CAN发送数组
                        //CAN 发送数据
                        CAN_Transmit(CAN1,&TxMessage);
                        CAN_RECFLAG =0;
                }

C板 是另一路CAN板,除了ID号不一样外,一切都一样,它也是将接收到的传感器数据发送到CAN,因为其ID号大些,所以优先级低一点
TxMessage.StdId=0xfeC0>>5;

单独接一个板如A板只接B板,或是A只接C板,都很可靠,发现数据是从0序号开始一个个上来。但是如果将三个板的CANH接一起,CANL接一起就会出现B板的数据快速上来许多,都是0序号的,然后又都是1序号的。偶尔会
上来一个C号板的数据。说明同时接是可以接到两个板的数据的,只是B号板为什么快速的上来那么多包,是反射吗?电路应做什么调整?
三个板共用电源,用近一米五的线接的。CANH与CANL是先用近一米五的线从A接到B板再接到C板也是近一米五的长。是线太长了吗?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地址不能一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址不能一样吧

地址是不一样的,ID号是不一样的呀

楼主:
一个ID号是0xfeC0>>5; 另一个是0xfe00>>5;

楼主:
有遇到这样问题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个ID号是0xfeC0>>5; 另一个是0xfe00>>5;

首先要正确设置自己的ID才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正确设置自己的ID才有用

是因为我没有设置过滤器吗?什么叫正确设置自己的ID?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因为我没有设置过滤器吗?什么叫正确设置自己的ID?

就是那个东西

楼主:
CAN_FilterInitTypeDef  CAN_FilterInitStructure;
u16 std_id1 =0x7f0;
u32 std_id2 =0x7f6;
CAN_FilterInit(&CAN_FilterInitStructure); //初始化CAN_FilterInitStructrue结构体变量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Number=0;     //设置过滤器组0,范围为0~13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ode=CAN_FilterMode_IdList;    //设置过滤器组0为标识符列表模式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Scale=CAN_FilterScale_16bit;   //设置过滤器组0位宽为32位

//设置屏蔽寄存器,这里当标识符寄存器用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High=(std_id1<<5) ;  //设置标识符寄存器高字节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Low=(std_id2<<5) ;  //设置标识符寄存器高字节

//设置标识符寄存器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High=(0x7f1<<5);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Low=(0x7f2<<5);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FIFOAssignment=CAN_FIFO0;  //此过滤器组关联到接收FIFO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Activation=ENABLE; //激活此过滤器组
CAN_FilterInit(&CAN_FilterInitStructure); //设置过滤器
这样设置了,但还是收到许多一样的数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CAN_FilterInitTypeDef  CAN_FilterInitStructure;
u16 std_id1 =0x7f0;
u32 std_id2 =0x7f6;

//设置标识符寄存器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High=(0x7f1<<5);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Low=(0x7f2<<5);

你这寄存器都用错了,

楼主:
我进行了滤波器的设置,是列表模式的,还是出现许多的低ID的同样的数据,不知道为什么,单独接都是一个一个上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进行了滤波器的设置,是列表模式的,还是出现许多的低ID的同样的数据,不知道为什么,单独接都是一个一 ...

有扩展模式,和标准模式,你的设置显然不正确
高低组成一个扩展模式,如果只用标准模式,高的必须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扩展模式,和标准模式,你的设置显然不正确
高低组成一个扩展模式,如果只用标准模式,高的必须为0 ...

我中断程序中没有清除标志,是这个原因吧,但是我清楚了下面的标志后还是不行,是不是应清除更多的标志呢?
进入中断后
CAN_ClearITPendingBit(CAN1,CAN_IT_FMP0);
接数据
CAN_FIFORelease(CAN1,CAN_FIFO0);//释放FIFO0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中断程序中没有清除标志,是这个原因吧,但是我清楚了下面的标志后还是不行,是不是应清除更多的标志呢 ...

建议你先搞懂滤波器的作用,怎么设置吧

这东西就是地址,通过设置可以接收所有消息,也可以接收一部分消息

网友B:
你程序里设想的发送周期是多少?不会是一直发吧?另外,CAN总线只需要两短接终端电阻,不需要三端都接

网友C:
加、rtos 线层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