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使用PIC33F写一个PID算法电机控制程序

楼主(2020-08-11):
软件使用MPLAB 8.80,编译器C30,芯片PIC33FJ64MC506。
我从编译器文档里找到PID相关的几个函数,但是有几点不懂的地方,请各位指教:
        fractional controlOutput;       // PID Controller Output
        fractional measuredOutput;      // Measured Output sample 测量输出
        fractional controlReference;    // Reference Input sample 参考输入
1.这三个结构体成员有什么作用,我在实际应用中,电机测速的数据要填入哪个?实际输入到电机的信号数据填入哪个?
        fractional abcCoefficient[3] __attribute__ ((section (".xbss, bss, xmemory")));        fractional controlHistory[3] __attribute__ ((section (".ybss, bss, ymemory")));
2.官方例程这两行没看懂是什么意思,请指教。

3.看到手册上说PID函数使用的数据类型是“1.15”数据,也就是我要另外想办,吧PWM信号输出,测速测得的数据或者信号,转化成统一这种类型吗?
可能我对PID算法的理解有错,请各位指点在下!

网友A:
线搞清楚这个PID的数学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