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谁对BMS保护延时了解的?

楼主(2020-08-11):
谁对BMS保护延时了解的?

过充电压保护延时、过充保护释放延时、过放电压保护延时、放电过流保护延时----------

1.这种延时是用示波器去测试吗?有没有更好的方**理想状态是在达到保护或者释放保护要越快越好,而实际上是做不到的?这个做不到没有延时是哪些因素造成的?哪个是最关键的因素?

2.为什么没有强调过放保护释放延时、过流保护释放延时、短路保护延时、短路保护释放延时、过温保护延时、过温保护释放延时?BMS电池保护中是否存在这四个延时参数?

楼主:
BMS电池保护中是否存在这个延时参数?

网友A:
锂电池BMS的五个基本保护功能
时间:2014-12-4 10:29:40来源:本站原创浏览次数:2340

具有放电过流、短路保护功能,过流电流3A,延时0.2S。

(1)判定过流及解除条件
在智能电池处于充电或者放电状态下,当检测到电流超过3A,0.2S 延时后再次检测若依然大于3A,判定为过流。此时保护执行电路切断放电保护开关。解除保护条件为连接充电器,当检测到连接充电器之后解除过流保护,否则智能电池一直处于保护状态。

(2)判定过充电及解除条件
充电过程中若有电芯电压超过4.2V 或总电压超过16.8V,则判定电池处于过充电状态。此时保护执行电路切断充电保护开关。过充电解除状态为所有电芯电压小于4V。

(3)判定过充电保护失效
充电过程中,若有电芯电压超过4.4V,判定为充电保护功能出现异常,启动二级保护电路,熔断三端保险丝。

(4)判定过放电欠压及解除条件
放电过程中,当某节电芯电压低于2.5V 判定电池处于过放电状态,此时保护执行电路切断放电开关停止放电。解除条件为所有电芯电压大于3V。

(5)判定过温保护及解除条件
当电池电压温度超过55℃,判定电池处于过温状态。此时保护执行电路切断充电和放电保护开关。解除条件为电池温度低于50℃。

网友B:
除了短路保护要求迅速一些,其他过充、过放多延时一会基本没有坏处的,可以避免干扰或偶尔的瞬态引起保护电路频繁动作。电池本身没有那么娇贵,换个角度看你前端的ADC至少也有个几十毫伏的误差吧,光是这个误差导致的保护判断时机影响也有几秒甚至几分钟了(取决于充电电流和放电负载),所以完全不用怕这点时间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锂电池BMS的五个基本保护功能时间:2014-12-4 10:29:40来源:本站原创浏览次数:2340

没有短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