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选择

楼主(2020-08-11):
有一个直径20cm薄片圆盘,可手动旋转,由机械定位到四个位置状态,需要选择一种传感器来区分这四个状态,求传感器,要求长使用寿命,有CE、UL、RoHS

楼主:
想过绝对值编码器,但是机械改动太大

楼主:
用两个光电开关,然后在圆盘上用二进制编码打孔或许可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两个光电开关,然后在圆盘上用二进制编码打孔或许可行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4#detail

网友B:
太笼统了,光电方式的透射、反射、折射、光栅、颜色识别、图象识别都可以吧,磁传感器?接近传感器?等等都是可以做到的啊。楼主先要讲清楚意图,是靠这个信号来定位转盘还是转盘自己有定位只要判断是四个位置的哪一个?定位精度要求如何?不搞清楚的话貌似任何传感器理论上都可以的,不过对于多数常规的类似应用光电和霍尔是性价比合适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笼统了,光电方式的透射、反射、折射、光栅、颜色识别、图象识别都可以吧,磁传感器?接近传感器?等等都 ...

补充说明一下,”有4个位置状态”,就像拨码开关一样机械上会定位到正确的状态,传感器只需要区分这4个状态就好了。在正确位置±1mm识别不出错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31.1e361d97GKg2Wg&id=548328199189&ns=1&abbucket= ...

是个好方法,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补充说明一下,”有4个位置状态”,就像拨码开关一样机械上会定位到正确的状态,传感器只需要区分这4个状 ...

分4个轨装开关, 高度够,上下分四层布置, 平面有空档,分四个同心园布置.  统统没条件,用分色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4个轨装开关

懂了,我这个是图2这种薄圆盘形式,如果4个轨要装4个开关对吧,方法不错只是安装稍复杂,可以考虑

tyw
@紫阳真人 :那就换霍尔元件
@tyw :干簧管尺寸有点大,容易损坏,怕是装不了
tyw
粘4个强磁,用干簧管即可

楼主:
引用 楼主:
用两个光电开关,然后在圆盘上用二进制编码打孔或许可行

中间状态是的时候会乱反馈,且这个对定位精度要求较高

网友C:
4个位置+中间状态,一共5种状态,推荐使用3个小型接近开关:

如果可以不装侧面,那就装底面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4个位置+中间状态,一共5种状态,推荐使用3个小型接近开关:

如果可以不装侧面,那就装底面更好

厚度为1mm,我也在考虑三个开关,可以识别中间状态,现在在考虑如何实现多轨道开关识别

@tyw :不知道这东西可靠性和量产上有没有问题
tyw
多轨间隔太小,相邻轨道会互扰. 看来还是颜色识别模块较合适

网友C:
才1mm,不如直接同轨,后面再单片机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才1mm,不如直接同轨,后面再单片机处理

我也比较倾向这个方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比较倾向这个方法

那既然这样了,我还有个想法:
一个感应开关搞定,每个位置之前感应出来信号序列不同:
位置0:短,短,短,位置1:短,短,长,位置2:短,长,短,位置3:短,长,长。
这个序列完成后到达定位点,一直感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既然这样了,我还有个想法:
一个感应开关搞定,每个位置之前感应出来信号序列不同:
位置0:短,短, ...

是个思路,不过这个是手动转动的,时长难以预料,还有静态上电识别也比较困难

网友D:
要看精度要求高不高了,位置的左右公差可以支持多少。光栅、接近开关都会有误差的

网友E:
搞个碳膜,一转阻值就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