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1503 的PWM有么的大佬用过?江湖救急

楼主(2020-08-11):
好像是硬件问题,溜了溜了

您好,我们是microchip代理商,可以添加QQ:804091661,给您提供技术支持,谢谢。

楼主:
手册上写的:当使用 PWMx 引脚将模块配置为 PWM 操作时,可采用
以下步骤:
1. 通过将相关的 TRIS 位置 1,禁止 PWMx 引脚输
出驱动器。
2. 清零 PWMxCON 寄存器。
3. 将 PWM 周期值装入 PR2 寄存器。
4. 清零 PWMxDCH 寄存器和 PWMxDCL 寄存器的
bit <7:6>。
5. 配置并启动 Timer2:
• 清零 PIR1 寄存器的 TMR2IF 中断标志位。请
参见下面的 “注”。
• 用 Timer2 预分频值配置 T2CON 寄存器的
T2CKPS 位。
• 通过将 T2CON 寄存器的 TMR2ON 位置 1 来
使能 Timer2。
6. 使能 PWM 输出引脚并等待直到 Timer2 溢出,
PIR1 寄存器的 TMR2IF 位置 1。请参见下面的
“注”。
7. 通过将关联的 TRIS 位清零并将 PWMxCON 寄
存器的 PWMxOE 位置 1,使能 PWMx 引脚输
出驱动器。
8. 通过将相应值装入 PWMxCON 寄存器来配置
PWM 模块。

网友A:
官方提供的有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方提供的有例子。

在哪

网友B:
使用MCC先跑通吧。

3Q

网友C:
PIC的没用过,其他厂家都提供例子的,难道PIC没用吗

网友D(2021-03-02):
引用 楼主:
手册上写的:当使用 PWMx 引脚将模块配置为 PWM 操作时,可采用
以下步骤:
1. 通过将相关的 TRIS 位置 1, ...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TIMER2都在正常工作了,但PWM没有输出,PPS配置了引脚。
可以分享一下经验吗?刚开始学,到处碰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