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30遇到的串口接收问题

楼主(2020-08-11):
片子是GD32F330c8t6的,目前在调串口。串口发送暂时没有问题,但是在串口接收时,发送/接收一次数据后,在未发送数据的情况下一直RBNE位置一,且RDATA寄存器有数据。而且接收到的数据也不对,求解

网友A:
检查一下电路吧,RX线上是否有干扰,接示波器看看

网友B:
建议参考 EXAMPLE的USART 去查看下。99%是软件问题哦

网友C(2020-11-30):
测试GDF3x0和GDF1X0系列的串口,发现没有清RBNE标志位的函数,这个标志位是在数据被读取之后,自动清掉的。所以楼主这种情况,应该是在接收中断里面没有读取数据寄存器里的值导致的。加一个如rec_buf[rxcount++]=usart_data_receive(USART0)的读取数据的代码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