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人气,请教高速电路中的匹配电阻的放置位置

楼主(2020-08-11):
如图所示:芯片,A是芯片的pin,pin脚肯定要焊接在PCB的焊盘上,然后经过一段很短的PCB走线,经过匹配电阻,然后再沿着PCB走线输出。这个过程中,我的本意是通过放置匹配电阻R来匹配传输线的阻抗,但是有个地方不理解:
芯片pin脚输出不可能是直接连接匹配电阻,中间肯定要有一段PCB,这段PCB应该已经存在传输线阻抗了吧?

网友A:
只要管脚到匹配元件间的距离足够短就行,不超过波长的1/ 10。

网友B:
匹配电阻靠近芯片引脚放置即可。推荐看一下《信号完整性与电源完整性分析》,讲解高速信号的布线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