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50G8U6 仿真都可以,但烧录后不运行

楼主(2020-08-11):
仿真可以,烧录后不能运行
boot0 10K到GND
晶振也好的测量8MHZ, 我用内部的晶振试了也是不仿真可以,烧录后不运行。
什么情况啊,又搞了8小时 没结果

网友A:
楼主是不是软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不是软仿真?

软仿真具体什么意思呢?
我是有硬件实物的,MDK仿真都正常的。
但不仿真,直接通电不运行。
后来找到问题是优化等级太高会造成这样。改了优化等级下都正常了。

但你说的软仿真不理解是什么意思,是没硬件实物去仿真调试代码,像proteus那样吗?

网友B(2020-10-29):
代码编译是不是优化了

网友C:
自动化IC烧录设备原厂,欢迎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