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SC92F7322的PWM1和定时器0冲突

楼主(2020-08-11):
配置如图,单独打开定时器0或者PWM1没有问题,但是一起工作时就会不正常,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至少得摆出全部完整的程序嘛,谁知道你怎么搞的???

网友B:
您好,我这边用我们的程序测试了PWM和定时器0是可以同时工作的,没有什么问题,您可以把完整程序发给我们测试,可以发送到这个邮箱2131132845@qq.com,或者是直接私信给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我这边用我们的程序测试了PWM和定时器0是可以同时工作的,没有什么问题,您可以把完整程序发给我们测 ...

我同时打开PWM中断和定时器0中断,定时器0就被PWM影响了,也变成了PWM的频率,现在PWM中断关掉了就正常了。这是为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同时打开PWM中断和定时器0中断,定时器0就被PWM影响了,也变成了PWM的频率,现在PWM中断关掉了就正常了 ...

PWM中断频率高,可能会导致定时器中断延时,PWM不需要开中断就可以输出波形的,如果不需要使用PWM中断去做什么事情,可以把PWM中断关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PWM中断频率高,可能会导致定时器中断延时,PWM不需要开中断就可以输出波形的,如果不需要使用PWM中断去 ...

为什么在PWM输出的时候,配置PWMCON &= 0X7F,PWM还是继续输出?不是关闭了PWM吗?那应该怎样关闭PWM?

这样写,如果其他地方没有再打开PWM的话,PWM应该是不能输出的,您看一下是不是其他地方有操作那个IO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