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题----戴维宁--诺顿等效电路

楼主(2020-08-11):
听H大师瞎扯,听十八年,也是菜鸟一个。

如果每天做个题目,能真正搞懂,1年基本功就可以了。

题目如下:求下图中黑线框中电路的戴维宁等效,以及诺顿等效。
激励和元件参数都在图中给出了。

楼主:
今日一题的答案:

根据激励的频率w=10,可以求出电容和电感在此频率下的容抗和感抗,分别为-j1和j2

然后电压源短路,电流源开路,求输出等效阻抗Zeq

结果如图:

求出戴维宁等效阻抗之后,求戴维南等效开路电压,方法是使用叠加原理,先计算电流源导致的输出电压Vo1,再计算电压源导致输出电压VO2,然后两者相加。

网友A:
每日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