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9013能支持的开关频率是多少?

楼主(2020-08-12):
我打算用9013连接MCU用PWM做开关驱动一个小风扇,几十个mA电流,请问下,9013能支持的开关频率是多少?

网友A:
三极管做PWM开关驱动 小马达,一般会在饱和导通和截止两个状态切换。PWM频率较高时会有一个饱和退出时间这个很讨厌的参数冒出来(处理得好的,可能延时0.1uS -- 但批量生产很难一致,处理不良的电路,会超过 2uS 甚至更离谱)
所以就算三极管 Ft 会高达上百MHz,PWM 频率 超过 100KHz 就很难用好了(8bit分辨率,要求0.04uS精度)
建议PWM频率略超过 20KHz 躲开人耳就行,不盲目追求漂亮的数字。

MOS管也有类似的问题,但比三极管轻一点,可能100KHz吧,也不建议追求过高的频率

有兴趣可以挑战这个数字,毕竟 三极管 9013 的 Ft 的确是 百MHz级别的 (注意理解楼上 T叔贴的资料中,Vce=6V)

楼主:
三极管开关频率上Mhz估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做PWM开关驱动 小马达,一般会在饱和导通和截止两个状态切换。PWM频率较高时会有一个饱和退出时间这 ...

看来Ft和VCE还有关,经验上9013做PWM开关也就K这频率数量级。我**中好像有在B极电阻上并联电容的做法,是否可以改善开关频率?

网友B:
频率不高可以,频率如果高的话用MOS管吧,只不过单片机的IO口不一定能驱动的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频率不高可以,频率如果高的话用MOS管吧,只不过单片机的IO口不一定能驱动的动。 ...

对,VGS不太够

那就用NMOS+PMOS就没问题。只不过两个片子成本会高很多

网友C:
ft是指电流放大倍数为1时对应的频率,不是用在开关上的,用做开关,就要看导通、截止的时间参数,特别是饱和到截止时间,会随电流或饱和深度有很大的变卦化。如果使用抗饱和电路,电流也不大时,则开关速度可以到几百K。

网友D:
驱动风扇根本不需要多高的开关频率,风扇有机械惯性,PWM频率高到一定再提高毫无意义。因机械惯性的积分作用,PWM频率即使很低,只要不是太离谱,风扇的转速变化人也感受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