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基板跟一般的PCB板比优势在哪里?

楼主(2020-08-12):
最近画了一些PCB板,想拿去打样,看到还有铝基板的选项来问一下

楼主:
有没有大佬回答一下

网友A:
铝基板的层数有限制。

网友B:
铝基板由于基体为铝材料所以可以帮助电路散热,但一般只做单面板例如:LED灯板等

网友C:
铝基板散热好,一般用在功率电路,尤其是led灯板用的比较多

网友D:
主要是散热,硬度

网友E:
找个铝基板的供应商问问

采用铝基板,功率器件都只能采用贴片的,这样有利于自动化生产;
另外,散热好,适用于中大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