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想做一个60个灯的发光眼镜

楼主(2020-08-12):
主要难题在于电源,还有芯片布局的问题,尝试去画了一块电路板,但是放了灯和电阻,没地方放电源和单片机,纽扣电池好像还带不动,有没有大佬带带我

网友A(点评):
纽扣电想拖60个灯?勿要吓我哦,哈哈,方案欠妥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对呀,所以要想别的电源

网友B:
不带透镜,LED的光照不远,既然只照近处,60个灯太亮了,6个灯足矣,每个灯电流控制在2-3mA,6个灯控制在20mA之内,用一个可充电200mAh左右的纽扣电池,能用10小时。

网友C:
要那么多灯干嘛?想尽量多点灯耍酷的话,先根据眼镜尺寸和LED的尺寸计算极限灯数,再稍减小一些留取余量,然后用几组串联再多组并联的办法驱动,电阻尽量少用,电能会白白消耗。

网友D:
眼镜发光是做啥用,炫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