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款3.6V的直流欠压保护电路

楼主(2020-08-12):
求助一款3.6V的直流欠压保护电路,用在锂电池上,电路峰值电流400ma,锂电池起始电压4.2V,降低至3.6V时截止,希望静态电流低,最好在一百微安以内。电路元件尽量少,可以方便内嵌,谢谢了。

网友A:
如果满电是是4.2V的锂电,为啥要设置保护3.6V呢?剩余还有电啊

网友A:
简单的方案 就是找颗3.6V电压检测芯片 驱动颗MOS

网友B:
可以设置到3.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