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Model基类中添加通过Runtime来遍历Model类的属性值

楼主(2018-08-23):
在Model基类中添加通过Runtime来遍历Model类的属性值。

一、获取Model的实体属性

1.要想遍历Model类的属性,首先得通过Runtime来获取该Model类有哪些属性,输出Model的所有属性的值可不像遍历Dictionary和Array那样一个for循环搞定的,下面的方法是通过Runtime来获取Model类的属性字符串,并以数组的形式返回。代码如下:

///通过运行时获取当前对象的所有属性的名称,以数组的形式返回- (NSArray *) allPropertyNames{    ///存储所有的属性名称    NSMutableArray *allNames = [[NSMutableArray alloc] init];        ///存储属性的个数    unsigned int propertyCount = 0;        ///通过运行时获取当前类的属性    objc_property_t *propertys = class_copyPropertyList([self class], &propertyCount);        //把属性放到数组中    for (int i = 0; i < propertyCount; i ++) {        ///取出第一个属性        objc_property_t property = propertys;                const char * propertyName = property_getName(property);                [allNames addObject:[NSString stringWithUTF8String:propertyName]];    }        ///释放    free(propertys);        return allNames;}
2.获取到Model类的属性方法后需要把属性字符串生成get方法,我们可以执行get方法来获取Model属性的值,下方的方法是根据属性字符串来获取属性的getter方法,OC中属性的getter方法的名字和属性的名字是一致的,生成getter方法比较简单,具体代码如下:

#pragma mark -- 通过字符串来创建该字符串的Setter方法,并返回- (SEL) creatGetterWithPropertyName: (NSString *) propertyName{        //1.返回get方法: oc中的get方法就是属性的本身    return NSSelectorFromString(propertyName);}
二、Get方法的执行

接下来要做的是通过Runtime来执行Getter方法,这一块需要通过方法的签名来执行Getter方法。在OC的运行时中要执行的方法需要传入参数或者需要接收返回值时,需要通过方法的签名来调用方法。下面的代码就是创建方法的签名,然后通过签名来获取调用的对象,在下边的方中回调用上述两个方法在通过方法的签名来获取Model属性的值,具体代码如下:

- (void) displayCurrentModleProperty{        //获取实体类的属性名    NSArray *array = [self allPropertyNames];     //拼接参数    NSMutableString *resultString = [[NSMutableString alloc] init];        for (int i = 0; i < array.count; i ++) {                //获取get方法        SEL getSel = [self creatGetterWithPropertyName:array];                if ([self respondsToSelector:getSel]) {                        //获得类和方法的签名            NSMethodSignature *signature = [self methodSignatureForSelector:getSel];            //从签名获得调用对象            NSInvocation *invocation = [NSInvocation invocationWithMethodSignature:signature];            //设置target            [invocation setTarget:self];                        //设置selector            [invocation setSelector:getSel];            //接收返回的值            NSObject *__unsafe_unretained returnValue = nil;            //调用            [invocation invoke];            //接收返回值            [invocation getReturnValue:&returnValue];            [resultString appendFormat"%@\n", returnValue];        }    }    NSLog(@"%@", resultString);    }
执行上述方法就可以输入Model中的属性的值,下面就在main函数中对Model赋完值后调用上述方法输出一下Model的属性值,调用代码如下所示:

BeautifulGirlModel *beautifulGirl = [BeautifulGirlModel modelWithDictionary:data];                  [beautifulGirl displayCurrentModleProperty];
运行结果如下,下面的输出结果是Model中属性的值。

三、Dictionary的Key与Model的属性不同的处理方式

有时候会遇到字典的key和Model的属性不一样的情况,那么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呢?最简单的做法是在具体的实体类中去维护一个映射关系方法,通过这个方法我们可以获取相应的的映射关系。

#pragma 返回属性和字典key的映射关系 -(NSDictionary *) propertyMapDic{     return nil; }
2.修改一下我们的便利初始化方法,在有映射字典的情况和没有映射字典的情况下调用的方法是不一样的,便利初始化方法的代码如下:

- (instancetype)initWithDictionary: (NSDictionary *) data{    {        self = [super init];        if (self) {            if ([self propertyMapDic] == nil) {                [self assginToPropertyWithDictionary:data];            } else {                [self assginToPropertyWithNoMapDictionary:data];            }        }        return self;    }}
3.接下来就将实现有映射关系要调用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通过映射关系把字典的key转换成与property的名字一样的字典,然后调用之前的赋值方法,具体代码如下:

#pragma 根据映射关系来给Model的属性赋值-(void) assginToPropertyWithNoMapDictionary: (NSDictionary *) data{    ///获取字典和Model属性的映射关系    NSDictionary *propertyMapDic = [self propertyMapDic];        ///转化成key和property一样的字典,然后调用assginToPropertyWithDictionary方法        NSArray *dicKey = [data allKeys];        NSMutableDictionary *tempDic = [[NSMutableDictionary alloc] initWithCapacity:dicKey.count];        for (int i = 0; i < dicKey.count; i ++) {        NSString *key = dicKey;        [tempDic setObject:data[key] forKey:propertyMapDic[key]];    }        [self assginToPropertyWithDictionary:tempDic];    }
4.创建一个BadBoyModel, 并重写propertyMapDic方法,并且在propertyMapDic方法中给出映射关系并返回该映射关系对应的字典。

(1)BadBoyModel的属性如下:

////  BadBoyModel.h//  BaseModelProject////  Created by Mr.LuDashi on 15/7/24.//  Copyright (c) 2015年 ludashi. All rights reserved.//#import "BaseModelObject.h"@interface BadBoyModel : BaseModelObject@property (nonatomic, copy) NSString *boy1;@property (nonatomic, copy) NSString *boy2;@property (nonatomic, copy) NSString *boy3;@property (nonatomic, copy) NSString *boy4;@end
(2)重写映射方法,映射字典的key是要转换字典的key, Value是对应Model的属性名。

////  BadBoyModel.m//  BaseModelProject////  Created by Mr.LuDashi on 15/7/24.//  Copyright (c) 2015年 ludashi. All rights reserved.//#import "BadBoyModel.h"@implementation BadBoyModel#pragma 返回属性和字典key的映射关系-(NSDictionary *) propertyMapDic{    return @{@"keyBoy1""boy1",             @"keyBoy2""boy2",             @"keyBoy3""boy3",             @"keyBoy4""boy4",};}@end
5.在main函数中进行测试

(1)生成我们的数值字典,字典的key与要赋值Model的属性不同,下面的循环就是要生成测试使用的数据:

//生成Dic的Key与Model的属性不一样的字典。                NSMutableDictionary *data1 = [[NSMutableDictionary alloc] init];                //创建测试适用的字典        for(int i = 1; i <= 4; i ++){            NSString *key = [NSString stringWithFormat"keyBoy%d", i];                        NSString *value = [NSString stringWithFormat"我是第%d个坏男孩", i];                        [data1 setObject:value forKey:key];        }
(2) 实例化Model并输出结果,当然之前的代码也是可以使用的。

BadBoyModel *badBoyModel = [BadBoyModel modelWithDictionary:data1];      [badBoyModel displayCurrentModleProperty];
运行输出结果如下:

就到这,至此,Model的基类最基本的方法封装的也就差不多了,根据具体需求可以在添加新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