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常见警告,速速来围观!

楼主(2018-08-23):
  1. Warning: VHDL Process Statement warning at random.vhd(18): signal reset is in statement, but is not in sensitivity list

  【提示】没把singal放到process()中。

  2.Warning: Found pins ing as undefined clocks and/or memory enables

  Info: Assuming node CLK is an undefined clock

  【提示】是说设计中没有对时钟进行约束。【解决】在assignment/timing anlaysis setting/inipidual clock中设置

  3. Warning: Found 2 node(s) in clock paths which may be acting as ripple and/or gated clocks -- node(s) analyzed as buffer(s) resulting in clock skew

  Info: Detected ripple clock "clk_gen:clk_gen1|clk_incr" as buffer

  Info: Detected ripple clock "clk_gen:clk_gen1|clk_scan" as buffer

  【提示】设计中出现门控时钟问题,最好修掉,时钟分析会更容易通过,系统更稳。如果是必须的,可以忽略此提示。

  4. Warning: VHDL Process Statement warning at ledmux.vhd(15): signal or variable "dataout" may not be assigned a new in every possible path through the Process Statement. Signal or variable "dataout" holds its previous in every path with no new assignment, which may create a combinational loop in the current design.

  【提示】电路设计里面出现了组合逻辑信号反馈的一个闭环。这样没有经过寄存器的反馈会造成电路很不稳定,很容易出现毛刺。建议修改。

  5. Warning: No clock transition on "counter_bcd7:counter_counter_clk|q_sig[3]" register

  【提示】寄存器没有接时钟。

  6. Warning: Reduced register "counter_bcd7:counter_counter_clk|q_sig[3]" with stuck clock port to stuck GND

  【提示】寄存器没有赋值,软件自动将输入接GND。

  7.Warning: Output pins are stuck at VCC or GND

  Warning (13410): Pin "USB_SLOE" is stuck at VCC

  【提示】输出信号连接到固定值,如果是实际情况可以忽略,不是的话就去看看原因吧。

  8.Warning: Some pins have incomplete I/O assignments. Refer to the I/O Assignment Warnings report for details

  【提示】top层有些管脚没有绑定到FPGA pin上面。仔细找找吧。

  9.Warning: Clock latency analysis for PLL offsets is supported for the current device family, but is not enabled

  【提示】PLL的相位没有设置或默认为0.确实不需设置的时候可以忽略。

  10.Warning:“xxxx” used but never defined...

  【提示】XXX信号已经使用但是没有定义,这个一定要定义的哦。

  11.Warning:“xxxx” defined but never used...

  【提示】XXX信号已经定义但是没有使用,这个可以忽略。但是要问问自己问什么定义呢?

  12: Can't analyze file -- file E://quartusii/*/*.v is missing

  原因:试图编译一个不存在的文件,该文件可能被改名或者删除了

  措施:不管他,没什么影响

  13.Warning: Can't find signal in vector source file for input pin

  |whole|clk10m

  原因:因为你的波形仿真文件( vector source file )中并没有把所有的输入

  信号(input pin)加进去,对于每一个输入都需要有激励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