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C-Xcode特性-点语法

楼主(2018-08-23):
传统的get和set方法

          Person *p = [Person new];

           //调用set方法

          [p setAge:17];

         [p setName"曾小贤"];

         //调用get方法

          int a = [p age];  //调用get方法

          NSString *n = [p name];

          NSLog(@"\nage:%d,name:%@",a,n);

使用点语法:

           点语法 ;   xcode的特性,xcode帮我们做代码替换

           p.age = 17;      //p.age = 17 --替换-->[p setAge:17]

           p.name = @"曾小贤";//p.name=@"曾小贤"---替换--> [p setName"曾小贤"];

          int a = [p age];  //调用get方法

          NSString *s = [p name];

           注意,此处p.age是出现在了等号的右侧

           实际上,当xcode 看到p.age出现在等号的右侧后,

           它会帮我们把p.age ---替换成---> [p age];

           int a = p.age;  //调用get方法

          强调:p.age到底是替换成get方法还是set方法,一般取决于

          p.age出现在等号左侧还是右侧(是设置值,还是取值)

Person 类

#import <Foundation/Foundation.h>

@interface Person : NSObject

{

    //实例变量

    NSString *_name;

    int _age;

}

//set方法

-(void)setAgeint)age;

-(void)setNameNSString *)name;

//get方法

-(int)age;

-(NSString*)name;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