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进入standby模式后,引脚无法保持高电平

楼主:
求教各位大佬~我的操作是先把GD32F103的PA3引脚置高,然后进入低功耗的standby模式,进入低功耗以后,PA3无法保持高电平了。

网友A(点评):
待机模式是基于 Cortex™-M3 的 SLEEPDEEP 模式实现的。在待机模式下,整个 1.2V 域全部停止供电,同时 LDO 和包括 IRC8M、HXTAL 和 PLL 也会被关闭。因此,当芯片进入standby模式后,引脚无法保持高电平。通常,在进入低功耗模式之前,先把某个通用GPIO引脚拉高,待进入低功耗模式后,通过检测GPIO引脚的电平来判断是进入睡眠模式,还是进入低功耗模式。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A: 还是进入待机模式,睡眠模式和待机模式都属于低功耗模式

网友B(2020-08-12):
standby模式,内核电源域都断电了,GPIO应该也没电了

网友C:
低功耗还保持高电平输出的话 比如你要输出10mA 3.3v   那不就不叫低功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andby模式,内核电源域都断电了,GPIO应该也没电了

emmm,我外围有低电平触发的东西,这样的话要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低功耗还保持高电平输出的话 比如你要输出10mA 3.3v   那不就不叫低功耗了 ...

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