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正反馈运放的应用

楼主(2020-08-12):
有几个人一直在这里争运放正反馈是不是错误的。

不管是不是错误的吧,我就使用运放正反馈。
其实吧,我很多东西都不是按套路用的。

比如,我经常用比较器来代替运放,用运放当比较器用。并不是用错,而是不得已故意的。
比如在控制系统,运放如果在恶劣环境下,出现过冲,饱和恢复时间是不容易控制的。如果用比较器替代,用做运放,就可以完美解决。但比较器当运放来用,会有其它的问题,这个权衡好就可以啦。
怎么权衡,看你的技术水平,总之吧,一句话:艺高胆大,玩透了就会出变通的邪门招数。

我也经常用运放来替代负压LDO,负压LDO用很少,采购也不方便,直接用运放做一个负压跟随,共精密运放的负电源轨。也说不上好还是坏,用了好多年的,价格降了,把对手杀到卖老婆。

正反馈运放的用法。有的,只是技术胎敏感,不想说太多。

网友A:
运放直接作比较器用是开环,何来的反馈???更别谈什么正反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直接作比较器用是开环,何来的反馈???更别谈什么正反馈了。

难到用比较器用做运放,你会选推拉输出级的比较器吗?
比较器几千个型号,怎么选看本事。水平低就弄不明白了。说你水平低,你又不承认,只会买基本书看,看懂了就以为自己很厉害。
能从书上看到的技术,就不算是技术啦,除非是老师。老师和工程师,就不应该混在同一个论坛里。没有可比性。
你运放,给弄个1000倍放大,和比较器有什么差别?
你随便弄个运放,可以接成LDO吗?如果这些简单的东西都弄不明白,就别在坛子里跟别人瞎争论。

@不奇怪 :科学家,哲学家,思想家还是要认可的。引领人类思想前进。
@不奇怪 :书上看到的一般是抽相的,简化模型的,要应用到具体实践中,还有一段路,叫KNOWHOW.
所以这类人,这个阶层,我看不起。而且 必须!!! 看不起。
也许是维修电冰箱是他的“专业”吧。哈哈
某些人满口都是“专业”,可是你却看不出他到底在哪里“专”,是“IC设计”还是“开关电源”?
“能从书上看到的技术,就不算是技术啦”,我信这句话。能从书上看到的技术,一般都不是值钱的技术,更多的是不成熟的技术,更不要说“基础知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难到用比较器用做运放,你会选推拉输出级的比较器吗?
比较器几千个型号,怎么选看本事。水平低就弄不明白 ...

几乎所有的比较器,都是开环应用,迟滞型是特例。
即便是运放用作比较器,也无需/不能加频率补偿。

这帖是典型的无知者无畏,不用跟他计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乎所有的比较器,都是开环应用,迟滞型是特例。
即便是运放用作比较器,也无需/不能加频率补偿。

在工程技术里,你算幼稚型

网友A:
下面这句话是对的:

不同行业,不同专业的,在一块根本没法聊天。

电路设计师和维修工,也没有办法聊天。
例如空调维修工,只要更换启动电容,会加制冷剂,就能修40%左右的空调了,倘若略微懂点线路,会更换万能电路板,那就能修70%以上的空调了。

人家能懂这点东西就够了,倘若你跟他说空调工作原理,对不起,人家兴趣不大,能修好、能赚钱就是硬道理。

电路设计师,也分三六九等,各个级别的相互看着也不顺眼。
初级设计师,能知道跑datasheet上抄点所谓的【实用电路】,就非常满足了。

在高级一点的设计师,会抄电路板,上淘宝买套设备,两层板轻松抄,毫不费力。

在高级一点的设计师,不但懂理论,设计经验还丰富,这样能混个扛靶子的,例如项目组组长,小点公司就叫项目经理。

上层看下层,说客气点就是看不上,说难听点就是不屑一顾。【当然了,比较有修养的不会说出来,一般不理就是了】

而最神奇的事情,是下层看上层,居然是鄙视!它就老是感觉自己的功夫炉火纯青了,整个人都随风飘扬了。【比较有修养的也不会说出来,但是有些人憋不住,天天在论坛骂人,如不起眼之流】

这就是我逛了一二十年论坛得到的经验。

你莫走。帮顶。
呵呵,早知道你是“上层”之流。

网友B:
不是所有运放都能用来当比较器用的,连运放的厂家都不敢保证做比较器时输出是否是一个稳态

网友A:
21IC牛人辈出,或者高手在民间???

你们讲的这些所谓“技术”,诸如运放用作比较器,几十年前的书上就有。

你们哥俩让我们开开眼界,能讲点书上从未记录过的技术???
我们要是没见过,立马打赏,绝不耍赖。

我攻击你,是我的职责,是我的本分,必须的。
我们不是哥俩,也不是一个人。你有这样的想法,只能说明你正在受到多方攻击----四面楚歌----注定的。
想的美!打赏不必了。

网友C:
用运放怎么做负压LDO?我就知道可以分压一半后做跟随器,然后把一半的电压给运放做虚地,运放的正压端接VCC,这样可以给运放做交流放大

网友D:
看着你们聊有点意思。
我就是是小公司的那种项目经理。很多不懂,都是开发板炒电路。

网友E:
比较器都是正反馈的?
是比较电路采用正反馈来实现回差而已。

如果真的是内置正反馈的比较器,你还能用来当运放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