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TMS320F28335的MBD环境搭建

楼主(2020-08-12):
MBD(Model Based Design)—基于模型设计
最繁琐的一次环境搭建。。。

MBD环境的配置
采用Matlab2016A与CCS6.0进行环境配置

需要安装软件:
l Matlab2016a的安装
2 Visual C++ 编译器的安装(Visual Studio 2015)
3 CCSV6的安装
4 相应C2000工具箱的安装(需要注册Matlab的账户)

CCS6安装说明:
l 安装CCS6
2 安装BIOS 6_35_04_50
3 安装XDCtools 3_24_07_73
4 安装TMS320F28335Flash APIs
5 配置XDS100V2-28335.ccxml(连接上开发板)–(采用XDS100V2直接连接)

系统变量设置
打开计算机控制面板>高级系统设置>高级>环境变量>新建系统变量;
分别新建:(根据自己的情况。。。)
TI_DIR=D:\ti\ccsv6
C2000_CGT_INSTALLDIR=D:\ti\ccsv6\tools\compiler\ti-cgt-c2000_15.12.1.LTS
CCSV5_DSPBIOS_INSTALLDIR=D:\ti\bios_6_35_04_50
DSP2833X_INSTALLDIR=D:\ti\controlSUITE\libs\dsp\FPU\v131
FLASH_28335_API_INSTALLDIR=D:\tidcs\c28\Flash28_API\Flash28335_API_V210
XDCROOT=D:\ti\xdctools_3_24_07_73

4.环境配置检查
在完成了上述新建系统变量过程之后,系统变量已新建成功。
可在MATLAB命令栏通过checkEnvSetup(‘ccsv5’,‘f28335’,‘setup’)进行配置
(1) checkEnvSetup(‘ccsv5’,‘f28335’,‘check’)
(2) checkEnvSetup(‘ccsv5’,‘f28335’,‘setup’)
a) 选择D:\ti的ccsv6文件夹
b) 选择CGT,D:\ti\ccsv6\tools\compiler\ti-cgt-c2000_15.12.1.LTS
c) 选择bios,D:\ti\bios_6_35_04_50
d) XDC Tool是自动检测的
e) 选择Flash Tool,D:\tidcs\c28\Flash28_API\Flash28335_API_V210

xmakefilesetup(最烦的来了)
1)在Configuration下拉列表中选择ticcs_c2000_ccsv5,点击Apply,然后寻找相应的路径
2)点击New按钮,会弹出ticcs_c2000_ccsv5_clone,将其改为ticcs_c2000_ccsv6_based_on_v5,然后点击OK。
3)更新Compiler(在Compiler页)
a) Compiler选择项:选择的编译器应该指向CCS编译器 D:\ti\ccsv6\tools\compiler\ti-cgt-c2000_15.12.1.LTS\bin\cl2000.exe
b) Arguments(默认)
4)更新Linker,D:\ti\ccsv6\tools\compiler\ti-cgt-c2000_15.12.1.LTS\bin\cl2000
5)更新Archiver, D:\ti\ccsv6\tools\compiler\ti-cgt-c2000_15.12.1.LTS\bin\ar2000
Pre-build 与Post-build默认为空,无需更改
在Buildand Execute Simulink模型时,echo命令不能识别的解决(配置方法)
由于echo命令不能被CCSV4以上版本识别,所以报错。
在Execute页,
a) ExecuteTool默认为echo,这就是报错的缘由所在。
应该设置为:D:\ti\ccs6\ccsv6\ccs_base\scripting\bin\dss.bat
b) Arguments中输入:三个引号之间用空格键隔开
“D:\Program Files\MATLAB\R2016a\toolbox\idelink\extensions\ticcs\ccsdemosrunProgram.js”
“C:\Users\Administrator.PC-201706301305\ti\CCSTargetConfigurations\XDS100V2-28335.ccxml”
“[|||MW_XMK_GENERATED_TARGET_REF[E]|||]”
配置完之后,就可以用xmakefile配置来直接从Simulink模型中进行Buildand Execu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