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电磁式蜂鸣器是否需要续流二极管?

楼主(2020-08-12):
(无正文)

网友A:
一般不需要,我一般并联一个104电容,可以解决一些蜂鸣器的声音频率异常

网友B:
不需要,有源蜂鸣器内部有驱动电路,并非感性负载。

网友C:
晒一下实物

楼主:
贴片式,9.6x9.6x5那种

网友D:
加个二极管可以有效消除蜂鸣器工作时产生的尖峰电压,已经用示波器观察过,没加的时候,蜂鸣器工作时,电源上会时不时来一些幅值很高的电压,加上二极管以后就消除了,本着对电源安全负责,还是加吧。

`0E6GQ{_1)W@S94R2V66%JD.png (16.57 KB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个二极管可以有效消除蜂鸣器工作时产生的尖峰电压,已经用示波器观察过,没加的时候,蜂鸣器工作时,电源 ...

扬声器还是蜂鸣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扬声器还是蜂鸣器?

电磁式蜂鸣器呀,规格跟你那个是一样的,只不过我这是无源的

楼主(2023-12-16):
我们最后选用的这款有源蜂鸣器是内部带驱动电路的,原厂回复不需要加续流管

网友E:
个人认为有必要。

我的一只万能表使用的就是无源蜂鸣器,原机没有续流二极管,示波器测得反向电压高达60-70V,我自己接入二极管后,反向电压只有4V。当时测量出的波纹见下面的附图。

没有加续流二极管时的波纹:
注意:为了看清楚全部波形,我是将示波表移轴了的,水平零伏的线在两边三角形对着的位置(中心位置向上三格)。

加上续流二极管后的波形图。

本表是9205的廉价表(十多元的),厂家省去了这个二极管,却让表内的其它元器件承受这么高的感生电压,实在无法理解。

网友F(2025-07-04):
工作25年了,都是人家说怎么用,我就怎么用,终于我也研究了一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