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做通断

楼主(2020-08-12):
我买了s9018三极管,再基机给个5v电压,用万用表测量c和e是断路呢?不应当b极给电压,c和e就是通的吗?

网友A:
你把三极管当继电器了啊,三极管不是这样用的,你这种用法,三极管就相当于两个二极管而已。

网友B:
5V电源要串个1K左右电阻再给BE供电,不串电阻估计要么烧三极管要么烧电源。

网友C:
对于NPN管,应该给基极和发射极间加大于0.7V的电压,同时用电阻限流,这时在集电极和发射极之间用数字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且必须集电极接红表笔,此时就能看出导通了。

网友D:
如果b极不加电阻限流,三极管会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三极管当继电器了啊,三极管不是这样用的,你这种用法,三极管就相当于两个二极管而已。 ...

开始以为三极管就是继电器,查了下必须有电流才通

楼主:
引用 楼主:
开始以为三极管就是继电器,查了下必须有电流才通

你说mos管是不是给电压就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三极管当继电器了啊,三极管不是这样用的,你这种用法,三极管就相当于两个二极管而已。 ...

你说mos管是不是给电压就通

网友E:
用mos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