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 一体式涡街流量计

楼主(2020-08-12):
  一体式涡街流量计主要用于工业管道介质流体的流量测量,如气体、液体、蒸气等多种介质。一体式涡街流量计的特点是压力损失小,量程范围大,精度高,在测量工况体积流量时几乎不受流体密度、压力、温度、粘度等参数的影响。无可动机械零件,因此可靠性高,维护量小。仪表参数能长期稳定。本仪表采用压电应力式传感器,可靠性高,可在-20℃~+250℃的工作温度范围内工作。有模拟标准信号,也有数字脉冲信号输出,容易与计算机等数字系统配套使用,是一种比较先进、理想的流量。

上海有恒测控一体化涡街流量计产品特点
● 可在很宽的流量范围内精确测量气体、液体和蒸汽的流量而不受流体物理性质的影响。

● 不受温度、压力的影响,同时不易堵,不易卡,不易结垢,耐高温,高压,

● 安全防爆,适用于恶劣环境

● 无可动部件、无孔洞缝隙设计,产品无磨损、耐脏污,四轴飞行器械维修,使用寿命长

● 采用微功耗**技术,电池供电的现场显示型流量计,可不断电运行两年以上;

● 温压补偿一体化设计;

● 电流输出均为电隔离型,具有良好的共模干扰抑制能力;

● 同时显示流量值与累计流量值,不必轮流切换。

● 采用抗振动探头,有效消除外界振动影响。

● 电路采用表面贴装工艺,结构紧凑,可靠性高。

● 采用分体式信号转换器,电缆最长10米。

● 量程比宽达20:1

● 仪表整体结构设计合理,动态测量范围宽,压力损失小

● 表体采用不锈钢材质,可适用于腐蚀性介质的测量;

● 现场液晶显示,脉冲、4~20mA输出或485通迅,可与工业自动化系统连接。

一体涡街流量计工作原理
  涡街流量传感器是以卡门(Kaman)和斯特劳哈(Strouhsl)有关旋涡的产生和旋涡与流速关系的理论来测量流量的。当介质以一定速度流过三角柱体时,在三角柱体两侧后面产生一个交替排列的旋涡带,称之为“卡门涡街”。
  由于旋涡发生体两侧交替产生旋涡,于是在发生体两侧产生压力脉动,从而使检测体产生交变压力,封装在探头体内的压电晶体元件在交变应力的作用下,产生与旋涡同频率的交变电荷信号,放大器将这种电荷信号进行放大、滤波、整形、最后输出频率与介质流速成正比的脉冲信号(或转换成4 ~20mA信号),送至积算仪进行处理、显示和控制。
  一定雷诺数范围内(2×104~7×106),旋涡的释放频率f与流体流速V及旋涡发生体的迎流面宽度d之间关系式为f=St·v/d,式中St 为斯特劳哈数,它是一个无量纲的系数,只要准确测出频率f,就可以求得流体流速v,由v求出体积流量。

上海有恒测控UH—LUGB型涡街流量计主要技术指标
被测介质
气体、蒸汽、水
口径(mm)
15~1000(大于300采用插入式)
公称压力
1.6~6.4MPa(6.4MPa以上协议订货)
介质温度
-20℃~250℃~350℃
环境温度
-40℃~55摄氏度
精度
1.5%
补偿形式
温度补偿、压力补偿(气体计量)
直管段要求
前5D后3D,具体看安装位置
重复性
0.01%~0.008%
供电电源
24VDC或内置3.6V电压
整机功耗
外电源≤1.5W;内电源≤1.5mW
输出方式
4~20mA(两线制);0~5V(脉冲);RS485
测量管材质
304,316L或根据用户需要定制
防护等级
IP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