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信号发生器接入运放电路的阻抗匹配问题

楼主:
请教下:用信号信号发生器接入到实际电路中,由于阻抗匹配问题,导致信号发生器输出的电压幅值并不是想要的。信号发生器的负载阻抗该如何设置?具体电路图如下:

网友A(点评):
接一个端接阻抗。防反射吧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端接多大的电阻?目前信号发生器负载阻抗设置为高阻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特征阻抗?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我又贴了张图。信号发生器的负载阻抗该如何设置?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信号发生器输出信号接入到电路后,我用示波器监控信号发生器的输出,但是发现随频率增加,衰减的很厉害

网友A(点评):
一般在信号发生器已经有50欧的端接阻抗,跟信号是串联的(电压信号输出),是跟50欧的信号线相配,是防止源端多次反射而设,是针对高频信号而言,低频就不要考量了。

网友A(点评):
现在要搞清楚,是驻波(反射)还是正常的滤波带宽原因?这是二种不同的物理机理造成。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下面给了些波形,帮忙分析下,谢谢

楼主(2020-08-13):
示波器接在输入端,验证输入信号是否正常,但是发现幅值随频率增大衰减很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号源阻抗选低的。电压大小可以调整。必定有分压定律。

信号源内部的等效阻抗是固定的,50 Ohm, 现在是设置负载阻抗的问题,应该是根据实际运放接入两端的阻抗,再设置信号发生器的负载阻抗?

网友A(点评):
算下电路输入阻抗多少?在输入端加一个电压源,计算出从电压源吸出多少电流,二者之比就是输入阻抗,也就是示波器要设定的负载阻抗。计算时,其他独立的电压源算短路,电流源算开路。

网友A(点评):
跟传输线阻抗无关而已。

网友C:
这个不存在所谓的阻抗匹配问题阻抗匹配一般指传输线的情形
你这个电路频率最高也就1M,没有所谓的阻抗匹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存在所谓的阻抗匹配问题阻抗匹配一般指传输线的情形
你这个电路频率最高也就1M,没有所谓的阻 ...

你好,我现在就想拿这个电路测试输入输出的-3db带宽,想着是首先保证输入不随频率衰减。

网友D:
频率特性测量的是输出和输入的相对值,和具体信号源的幅度、相位之间,一分钱关系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频率特性测量的是输出和输入的相对值,和具体信号源的幅度、相位之间,一分钱关系都没有。
...

嗯,是看输入输出的关系。
但是现在在给信号的时候,发现一个没明白的点,就是为什么输入衰减的厉害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是看输入输出的关系。
但是现在在给信号的时候,发现一个没明白的点,就是为什么输入衰减的厉害 ...

把测量结果贴上来,你这说到现在,一个数据也没有,别人无法判断。

例如这里说衰减的厉害,谁知道什么叫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测量结果贴上来,你这说到现在,一个数据也没有,别人无法判断。

例如这里说衰减的厉害,谁知道什么 ...

信号发生器接入到电路后(仅连接,板子不上电),然后示波器测量信号发生器输入两端的波形。电路和测量点已经在上图中贴出来了以下是在不同频率下的波形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的探棒切到x10,输入和输出端同时接探棒测量。信号源的频率丶电压丶波形,可以依需求改变之,并且 ...

信号发生器输出的信号如下图,vpp固定1v,调节频率

网友A(点评):
不相是驻波啊。

网友A(点评):
还是带宽的问题。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如何解决呢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增加输入阻抗,远大于发生器的输出阻抗即可,提高带宽。降低下拉电容。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可以讲透些吗? 具体是如何造成的? 实际电路就是如图所贴,现在可以怎么增加额外的电路,确保输入端可以不衰减?

网友C:
计算一下你放大器的带宽?
TL084增益带宽积也就1M吧

网友D:
如果使示波器观察波形,而不是用信号发生器显示波形信息,那么负载阻抗怎么设置都无所谓,信号发生器的输出阻抗都是50欧,设置阻抗信息纯粹是想使用分压公式计算所需的输出电压值。

单单从元件值上看,几百k就几乎衰减一半了,这是不可能的,可以把电路一点一点断开查,例如信号发生器先直接连接示波器,没问题,再连接电路板,拆下R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