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WIN7 安装了PYTHON27, 配置了环境变量,仍不行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0-08-20):
我试了下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试了下没问题。

电脑的操作系统是哪个版本?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脑的操作系统是哪个版本?

64位 Windows7 ,和系统没关系,Windows都一样的。明显是你环境变量没搞对。你直接在Python27文件夹运行CMD就不需要环境变量。其他路径才要设置环境变量。

网友A:
还有现在都是用Python3,还折腾Python2干嘛。

网友A:
Python3安装的时候可以勾选自动添加环境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Python3安装的时候可以勾选自动添加环境变量。

谢谢,可以了

网友B(2020-10-22):
直接用python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