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测量液体流量计的常识

楼主(2020-08-12):
液体流量计的维护跟很多仪表一样,都是很重要的工作,以下来说一液体流量计的维护常识。
(1) 检查从液体引入电干扰。在无激磁电流情况下,用万用电表或示波器在两电极检测干扰电势。这一故障现象常出现于湿法炼锌的电解工序上,可采取将电磁流量传感器与管线绝缘的措施,使电极与液体处于同电位。
  (2) 检查下位仪表。液体流量计输出流量模拟信号传送给DCS系统。若后者带电连接(即有源负载),负载上电源会损坏转换器输出电路,出现输出信号超满度值现象,要采取电隔离措施。变送器输出回路有允许接地和不允许接地两种类型。若是允许接地者,输出仍超过满度值,变送器有故障;若是不允许接地者误接地,只要去除接地就可运行正常。
(3) 注意机器各部位的工作是否正常。液体流量计的寿命在于我们使用者的手中,很多客户只是知道设备是怎么使用的,但是不知道设备容易出现的问题,还有就是出现了小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有时候是出现了小问题自己知道,但是设备还是能正常的使用,在这种情况下还是继续工作,之后慢慢的小问题就会生成大问题,等到各种小问题一起出现的时候,那后果就相当的严重了。成丰仪表设备每次出厂前都会有检查,所以一般情况下3个月左右是不会出现什么问题的,如果长时间的运转的话,建议是一个星期左右去检查一次设备的螺丝松动情况。
(4)检查变送器本身。变送器本身故障引起输出信号超满度值的原因较为复杂,它可由变送器内各单元线路中某一环节引起,用替代法检查判别。
平时的检查检修到位,对日后的生产工作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