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导体放电管特性参数

楼主(2020-08-12):
防雷器件是用于在雷击浪涌的过电压过电流的情况下为电路以及各类电力电气设备提供防护。防雷器件正常工作时,防雷器件是断开 的;当雷击浪涌来的时候,防雷器件导通,将浪涌电流泄放到大地,从而保护了电子设备免受浪涌冲击损坏。

市场中常见的防雷器件有以下几种:陶瓷气体放电管、 半导体放电管和玻璃放电管(强效放电管)。
要掌握各类电子保护器件的工 作原理、特性参数以及选型标准,先一起来了解半导体放电管TSS的特性参数,在了解半导体放电管的特性参数之后,再根据产品的防护方案以及防护等级来确定半导体放电管TSS的型号确定,半导体放电管选型有一个重要的参考依据:Vdrw>电路上的工作电压。

半导体放电管特性参数:

1、断态电压 VRM 与漏电流 IRM:断态电压 VRM 表示半导体过压保护器 不导通的最高电压,在这个电压下只有很小的漏电流 IRM。
2、击穿电压 VBR:通过规定的测试电流 IR(一般为 1mA)时的电压, 这是表示半导体过压保护器开始导通的标志电压。
3、转折电压 VBO 与转折电流 IBO:当电压升高达到转折电压 VBO时,半导体过压保护器完全导通,呈现很小的阻抗, 两端电压 VT 立即下降到一个很低的数值 (一般为 5V 左右) 。
4、峰值脉冲电流 IPP:半导体过压保护器能承受的最大脉冲电流。
5、维持电流 IH:半导体过压保护器继续保持导通状态的最小电流。 一旦流过它的电流小于维持电流 IH,它就恢复到截止状态。
6、静态电容 C:半导体过压保护器在静态时的电容值。

网友A:
这只是性能上的基本要求吧,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