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PWM控制DCDC的FB

楼主(2020-08-12):
请问下图DCDC通过PWM控制FB
不加PWM时Vout = 0.6*(1+R1/R2),加了PWM部分后,请问怎么计算输出呢?

网友A:
路过的,学习学习一下,等待前辈回复,楼主要不你问问IC厂,IC厂会给你计算公式的

网友B:
将电源IC当作一个反相输出的放大器,偏置是FB电压,就明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