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rduino mini Pro 和6050三轴陀螺仪请教

楼主(2020-08-12):
想用arduino mini Pro 读取6050三轴陀螺仪数据,判断正在运动的方向,前后左右。并根据方向执行程序。
大神能不能教教我,最近我要diy一个小车,要用到这个。

网友A:
〓◆ Arduino相关专辑 118册 957M ◆〓 , 2016年元旦大礼包

楼主:
引用 网友A:
〓◆ Arduino相关专辑 118册 957M ◆〓 , 2016年元旦大礼包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