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远程供电计算方法

楼主(2020-08-12):
远程供电距离计算
供电距离L计算
计算供电距离应先明确线路压降最大允许值,供电线路起始点电压减去用电点线路电压。
U=U1-U2
然后确定负载最大功率需要多少,以及电源转换效率是多少,负载最大功率PL等于供电点线路输出功率P乘以电源转换效率η。
负载PL=P×η
根据线路输出功率P,以及输出电压U2,可以计算出线路电流I=P/U2
同时线路电流I也等于线路压降除以线路环阻R,即I=U/R
所以

网友A:
谢谢分享【远程供电计算方法 】

网友B:
太远了这种取电方式效率就太低了,可以考虑多种取电方式,比如太阳能、风能、CT取电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远了这种取电方式效率就太低了,可以考虑多种取电方式,比如太阳能、风能、CT取电等 ...

我发到另外一个私人板块了,没想到被转移到这里了,目前都是用的这种方法,远程供电,先升压,然后输送,然后降压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