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求助帖——STM8L的PWM输出

楼主(2020-08-12):
求助:   PWM输出函数如下,我不知道哪里有错,在主函数调用它还是输出不了方波,用的是STM8L051F3,CH2通道(PD0已经设置为推挽输出)a=0.9; F_PWM_SET=0x3122;
void TIM3_PWM_SET(float a,unsigned long F_PWM_SET)
{
        float d;
  TIM3_ARRH=F_PWM_SET/256;//配置自动重装载寄存器高位“ARRH"
        TIM3_ARRL=F_PWM_SET%256;//配置自动重装载寄存器低位“ARRL”

        d=a*F_PWM_SET;//“1持续的时间”
        TIM3_CCR2H=((u16)(d))/256;//配置捕获/比较寄存器1高位“CCR1H”
        TIM3_CCR2L=((u16)(d))%256;//配置捕获/比较寄存器1低位“CCR1L"

        TIM3_CR1&=0x8F;//向上对齐模式边沿对齐
        TIM3_CCMR2=0x68;//配置为PWM模式1

        TIM3_CCER1=0x31;
        //TIM3_CCER1&=0xFD;//配置CC1P=0,OC1信号高电平有效
        TIM3_CCER1|=0x01;//配置CC1E=1,使能OC1输出
        TIM3_OISR|=0x01;//空闲状态时OC1为高电平

        TIM3_CR1|=0x81;//使能TIM3计数器功能"CEN=1"
        TIM3_BKR=0x80;//打开"主输出"开关输出PWM信号"MOE=1"
}

网友A:
stm8L 的外设默认 关闭的,记得打开之。

@香水城 :明白了。
@finish2 :你是操作寄存器,除非对着手册,别人很难一眼看出代码哪里有问题。
已解决,多谢版主

楼主:
贴一下程序,还是没解决。我做的是一个按键控制电源,卡在PWM这里,麻烦路过的大佬指点一下
#include "stm8l051f3.h"

_Bool PD5@PD_ODR:5;
_Bool PD6@PD_ODR:6;

void TIM3_PWM_SET(float a,unsigned long F_PWM_SET);
void qiuwei(float c);
void display(void);
void keypress(void);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int shiwei,gewei,number;
unsigned char duan[10]={0xd7,0x11,0xcb,0x5b,0x1d,0x5e,0xde,0x13,0xdf,0x5f};//PB口0-9段
unsigned char san[10]={0xf7,0x31,0xeb,0x7b,0x3d,0x7e,0xfe,0x33,0xff,0x7f};//数码管3小数点常亮的段码

void TIM3_PWM_SET(float a,unsigned long F_PWM_SET)
{
        float d;
  TIM3_ARRH=F_PWM_SET/256;//配置自动重装载寄存器高位“ARRH"
        TIM3_ARRL=F_PWM_SET%256;//配置自动重装载寄存器低位“ARRL”

        d=a*F_PWM_SET;//“1持续的时间”
        TIM3_CCR2H=((u16)(d))/256;//配置捕获/比较寄存器1高位“CCR1H”
        TIM3_CCR2L=((u16)(d))%256;//配置捕获/比较寄存器1低位“CCR1L"

        TIM3_CR1&=0x8F;//向上对齐模式边沿对齐
        TIM3_CCMR2=0x60;//配置为PWM模式1

        TIM3_CCER1&=0xFD;//配置CC1P=0,OC1信号高电平有效
        TIM3_CCER1|=0x01;//配置CC1E=1,使能OC1输出
        TIM3_OISR|=0x01;//空闲状态时OC1为高电平

        TIM3_CR1|=0x01;//使能TIM3计数器功能"CEN=1"
        TIM3_BKR=0x80;//打开"主输出"开关输出PWM信号"MOE=1"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
{
        while(time--);
}
main()
{
        float a,c;
        unsigned long F_PWM_SET;
        //段码
        PB_ODR = 0X00;
        PB_DDR = 0XFF;
        PB_CR1 = 0XFF;
        PB_CR2 = 0XFF;
        //位码
        PC_ODR =0XFF;
        PC_DDR =0XFF;
        PC_CR1 =0XFF;
        PC_CR2 =0XFF;
        //PD0的初始化
        PD_DDR=0x01;
        PD_CR1=-0xff;
        PD_CR2=0xff;

        CLK_PCKENR1=0xff;//打开....加了这条语句就可以了

        CLK_CKDIVR =0x18;//内部HIS时钟不分频,f=2MHZ
        while(1)
        {
        a=0.9;//占空比
        F_PWM_SET=0xA1A2;//周期

  TIM3_PWM_SET(a,F_PWM_SET);
  c=a*3.3;//输出的电压值
        qiuwei(c);
        display();
}
}
void qiuwei(float c)
{
        shiwei=c/10;
        gewei=c-10*shiwei;
        number=(c-10*shiwei-gewei)/0.1;
}
//电压值数码显示
void display(void)
{
        PC_ODR=0xef;
        PB_ODR=duan[shiwei];
        delay(500);

        PC_ODR=0xfd;
        PB_ODR=san[gewei];
        delay(500);

        PC_ODR=0xfe;
        PB_ODR=duan[number];
        delay(5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