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低功耗系列GD32单片机

楼主(2020-08-13):
以前用过stm32,GD32头一次用,求推荐要求电池供电,内设需要有DMA,最少2-3个串口,1个AD,1个DA,不需要其他太多功能,哪个系列功耗最低?

华大低功耗HC32L170 可以参考看下资源

楼主:
我看有E232、E103、F150、VF103等等,不太清楚哪个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A:
先使用内部RC=8M 降低到1M以内运行吧?不过1M的时候串口波特率貌似上不到115200吧? 睡眠功耗要求多少,电池供电是什么电池,要是18650锂电池或是软包电池就容量大一些了。一堆疑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使用内部RC=8M 降低到1M以内运行吧?不过1M的时候串口波特率貌似上不到115200吧? 睡眠功耗要求多少,电 ...

RC为8M,系统还是8M的话,对于E230,ADC打开,T1,T2工作,加上外围电路,“夯不啷当”工作电流大概2到2.4mA。

网友C:
E23x系列功耗最低,外设部分可以看选型手册

楼主:
E232K可以吗?

网友B:
肯定可以。

楼主:
看选型手册E232K是可以,但官网上没有E232的datasheet,GD32E23x_Firmware_Library里也没有DAC的描述,那我怎么用DAC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选型手册E232K是可以,但官网上没有E232的datasheet,GD32E23x_Firmware_Library里也没有DAC的描述,那 ...

呵呵,这个倒是还没有注意,估计后续官网会有相关资料推出,要么先拿GD32E103热热身,价格会贵点,M4的核。

网友D:
如果你要8位的,有很多。
32位的华大的可能可以。

网友D:
GD没有听说有低功耗的呢。华大的M0有低功耗的吧。

网友D:
低功耗  如果用8位机 有FMD等。(应该是8位CMOS单片机,时钟可以很低,所以功耗低)
32位  有华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GD没有听说有低功耗的呢。华大的M0有低功耗的吧。

华大M0满足要求的有哪个型号?有选型手册吗?需要2-3个UART串口、ADC、DAC、DMA

网友D:
引用 楼主:
华大M0满足要求的有哪个型号?有选型手册吗?需要2-3个UART串口、ADC、DAC、DMA ...

3个UART有,其它不清除,应该有

网友E:
你这个项目到底对功耗的要求是否特别苛刻?
E232的规格书我倒是有,但不太建议你用,这个系列带4路AD 4路DA资源过剩。
成本不敏感建议你用GD32E103系列或者GD32VF103系列  功耗都还可以
成本敏感的话选GD32F350系列   带DA最便宜的系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华大M0满足要求的有哪个型号?有选型手册吗?需要2-3个UART串口、ADC、DAC、DMA ...

chipon的功耗最低。也便宜。

网友F(2020-12-04):
以GD32F303VCT6为例,介绍GD32MCU的命名规则:
(1) GD32代表GigaDevice 32位的MCU;
(2) F代表通用类型的MCU,E代表嵌入式系列的MCU;
(3) 303代表产品子系列,产品子系列有F10x系列,F1x0系列,F20x系列,E10x系列,F30x系列,F3x0系列,F4xx系列,E2x0系列等;
(4)  V代表100引脚数;
(5)  C代表256KB的FLASH大小;
(6) T代表LQFP封装类型;
(7) 6代表-40~85温度范围定义。

网友G:
低功耗,都不禁搞

网友H:
低功耗不只是靠MCU来实现得,和你得软硬件方案有关系。

网友I:
引用 网友J:
这位兄弟,你有完整的GD32 中文版的产品手册吗?

http://www.gd32mcu.com/ 上官网随便下

网友I:
引用 网友J:
官网都是英文的,我要中文版

中英文都有

网友K(2021-01-05):
其实华大的低功耗做的还可以,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L:
gd32e232是光模块专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