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TIM2时钟问题

楼主(2020-08-13):
TIM2的时钟来自APB1,分频为2,倍频为2。系统使用内部时钟,从CUBEMX上配置来看,TIM2的时钟频率应该是64MHZ。然后设置的为64000-1,按理说应该1ms一次中断。
但是在中断里加串口输出来查看中断频率的时候发现它2ms才输出一次,那么时钟频率看起来是36MHZ。找不到原因,为什么呢???@dirtwillfly @m564522634 @xyz549040622

网友A:
1=2-1,,,per=2和psc=64000,,,肯定是2ms了,,,你把per设置为1-1=0,,,那应该是1ms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1,,,per=2和psc=64000,,,肯定是2ms了,,,你把per设置为1-1=0,,,那应该是1ms了 ...

学习了。。。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1,,,per=2和psc=64000,,,肯定是2ms了,,,你把per设置为1-1=0,,,那应该是1ms了 ...

试了一下,per设置成1-1就进不去中断了,改成psc=64-1;per=1000-1,就可以1ms了。
以前都是分开设置的,分开减一,这次全设置到psc里了,没注意per也要减一。

网友B:
这配置工具无法计算合适的参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配置工具无法计算合适的参数吗

自己根据需求设置参数。不是直接输入频率自动生成参数的